老电子管电视机的变压器。

楼主(2019-12-08):
一楼车库里的存货,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的变压器。
还能用到电子管收音机上不?

楼主:
    输出:     双33伏,  双64.5伏 6.3伏   6.55伏。

楼主:
另一只 不是 原装啦。自己 绕的 输出 12  伏18 伏 24伏。当时准备做 逆变器的 。
两只 都是 好的。

楼主:
是不是很多人在找 这个东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很多人在找 这个东西呢?

这种 日光灯镇流器 我家还有10个 8个 的

网友:
这个变压器 挺好

楼主:
体积有些大,功率 估计有150瓦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有些大,功率 估计有150瓦左右吧。

功率大点儿好 可以做功放机变压器 双 33v  可以用 + - 45 v 的功放板 就是不知道线径够不够粗 细了 电流不够用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一个电子管电视变压器,次级绕组串联拿它作为隔离变压器使用。

网友A:
镇流器矽钢片铁芯中间舌宽比普通变压器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矽钢片铁芯中间舌宽比普通变压器宽。

主要是 考虑 用在 高压整流电源 输出上。

网友:
可以的,做10多灯的接收机正好。

网友:
老物件了,比我岁数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苏联黎明16寸电子管和晶体管混合的电视机用的变压器,另一个应该是北京826的变压器改绕的.

谢谢回复指点。不是我拆的,得到一些器零件, 电子管都当摔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