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短波收音机?

楼主(2019-12-09):
短波收音机时间段会变化,大多数播放两三个小时会换频率,如果收音机能够自动跟踪不用手动去调频率,并且能够识别某某电台,比如说现在听**之声,频率换掉了,收音机能够自动选一个信号比较好的**之声继续播放,……

网友A:
网络收音机能达到吧,所谓的自动跟踪无非是换网络源,传统收音机制造中加入智能程序估计也能吧,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收音机能达到吧,所谓的自动跟踪无非是换网络源,传统收音机制造中加入智能程序估计也能吧 ...

无线智能短波想必很好玩。

网友B:
好倡议。智能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智能短波想必很好玩。

我觉得智能收短波不一定能短期实现,收网络倒是能行,现在的各种智能AI音箱就能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倡议。智能化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就是,感觉收音机发展裹足不前。

网友:
那要收音机和电台事先要有协议

网友:
想的到就能做的到。事先把你想要听的台的所有频率存下来,播放时自动扫描一下当时哪个频点信号最好就选择哪个频率,应该不是难事。可尴尬的是,现在短波台稀少,厂家还有这个信心搞这种功能吗?说不定哪位业余爱好者哪年搞出来发到第**届大赛也不是不可能,标题大概是'具有信号强度选择功能的自动选台全波段收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智能短波想必很好玩。

没用的,很多台,不定的更换频率。

原因就不说了。

网友:
楼主,给您个关键字供您参考,那就是 -> SDR

网友:
要达到楼主所期望的功能,需要广播电台的配合。具体说来就是广播电台在发射信号中要附加一个“哑音(听不见的声音)”作为电台标识,在接收机侧则通过对这个哑音的辨识记录其频率和时间,事实上这需要通过程序的方法才能完成。

接收机侧可以通过单片机的应用达到目的,但广播电台侧的功能不是可以随意添加的,况且天朝的电台没有这种服务意识,而且这种服务还需要频率管理部门的协调...两个字:很难!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方案:把所有电台记录在收音机中,这个没台在换下一个,这个需要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发射台频率

网友:
还有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