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改造钟神AV-899胜算能有几何?

楼主(2019-12-09):
十几年前购入了一台钟神AV-899,但一直有两个大的问题导致其利用率不高,一是背景交流声,曲目间隙或信号较弱时离3米处都能听到;二是它的自动选择节目源的功能,这个方便是方便,但会导致听不到曲子的头一秒钟,很不舒服。现在下狠心想对它做三项改造:1,改造成两通道功放专门听音乐;2,消除交流声;3,取消自动信号源识别功能。以前一直在犹豫,因为它的结构还是挺复杂的,不敢轻易下手。这次求助坛友是否有它的电路图或功能框图参考,只要有图我就改。

网友A:
只保留主音量功放部分即可其余无用的部分全部拆除.。

网友B:
还不如卖个二手车机安逸。几元到十元钱。功能也多,音质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保留主音量功放部分即可其余无用的部分全部拆除.。

道理虽如此,但按图索骥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卖个二手车机安逸。几元到十元钱。功能也多,音质也好。

车机供电12V,AV功放±40V;车机有体积限制,AV功放基本无此顾忌;车机聆听环境狭小,AV功放要用于几十平米的房间。

网友:
这东西不用电路图,信号直接进电位器就行,其他都是多余还影响音质

网友:
查查吧,交流声一般都是接地不良造成的,当然钟神的先天设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一般都是后期很少使用引起接插件氧化造成的

网友:
换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据楼主所说一开始买来就有交流声的问题,这种先天不足的东西还时不要去折腾好,费神,而且没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