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到手的2台乔益师TY211

楼主(2019-12-09):
跟风买了2台,昨天到手。

1、外壳做工粗糙,接封都对不齐,但是塑料硬度和韧性不错,拆了几次卡口都没有断裂。

2、FM效果很好,达到DSP机器应有的水准。短波效果也不错,能收很多台,声音比大部分DSP机箱声音耐听些(用耳机听),但是底噪大,还是比不过二次变频的短波机。中波较差,也就能听听强台,稍弱的点台就基本上被底噪淹没了。

3、这两台有个明显区别:其中一台去掉电池后液晶在短时间内依然有显示,如果及时换上电池,不会滴的一声,而且时间/音量/立体声设置不会丢失。另外一台拆除电池液晶立刻熄灭,时间/音量/立体声设置复原。两台PCB及零件暂时没看出区别。等有空研究一下。

4、原配喇叭音质很差,俺换了以前买的4欧3W橡皮边全频小喇叭后,效果不错,声音提升很大,8002功放输出功率大,能够推动这类喇叭。俺这个喇叭厂家标注高度22mm,实测20mm左右,能装下,再高一点就顶后盖了。

5、液晶显示对比度不错,可视角度也很好,大范围内显示不发虚。但是对电压敏感电压稍低于3V液晶显示就明显变淡,到2.5V左右就淡得难看清了,不太适合镍氢电池,准备抽空改成锂电。

更换喇叭:

网友A:
你这台喇叭上有胶,我的这台喇叭上没有胶,喇叭掉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喇叭上有胶,我的这台喇叭上没有胶,喇叭掉在里面。

我的喇叭也掉下来了,用的是热熔胶根本不牢固。

网友B:
此机没有低压断电功能,我曾经想给mcu装后备电池,没有mcu资料,无从下手,放弃了,后直接电源100uf电容并联了一个法拉电容。当收音机供电2v左右会断电(mcu重启了)。不过2v供电对8002来说已经过低。2822失真不是很大,这个8002的失真已经灰常的明显,似电话音,而且液晶几乎看不清,要斜着看才能看到。那就是必须换电了。
如果不需要闹钟,拆除8002输入处一个mcu过来的电容,滴一声是可以废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机没有低压断电功能,我曾经想给mcu装后备电池,没有mcu资料,无从下手,放弃了,后直接电源100uf电容并 ...

收音芯片厂家推荐的最低工作电压2.5V,虽然2V也能响估计性能有下降。

所以我准备改锂电供电了,8002用锂电更好,推力比2822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改锂电供电了,8002用锂电更好,推力比2822大很多。

锂电池注意mcu供电电压。可能需要修改它的供电,毕竟原机3v锂电会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注意mcu供电电压。可能需要修改它的供电,毕竟原机3v锂电会到4.2v

的确,考虑要不要给MPU部分加个LDO稳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强烈鄙视厂家抹除芯片型号的做法!考虑要不要给MPU部分加个LDO稳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TY210时就像改锂电,供电超3V,液晶屏上的笔画会全部显示出来,看不清内容。

也想过LDO稳压,但是测试过几种LDO,静态会耗电,原来CPU待机的电流只有几uA,用电池供电这点功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加上LDO后,耗电会变成几mA,电池待机时会消耗的非常快,所以只好作罢。

我看到网上有卖1.5输出的5号锂电池,就是普通锂电加上开关降压电路将锂电的3.7V降为1.5V恒压输出,外形尺寸做成5号电池的样子。

价格还比较贵,而且用的开关降压,不知对收音性能是否有影响,所以就没敢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TY210时就像改锂电,供电超3V,液晶屏上的笔画会全部显示出来,看不清内容。

也想 ...

TY211估计有改进,我昨晚接过锂电池,3.7V以下液晶显示完全正常,3.7v-4.2V 正面看液晶显示正常,侧面看不该显示的笔画也就淡淡的能看见但是基本不影响读数。

所以换锂电唯一担心问题就是3.7V以上工作,MPU或显示部分会不会损坏了。

综合考虑电池价格和安全性,锂电池串联只in4001二极管即可。或者用磷酸铁锂14500电池!

楼主:
用电桥在线实测(100Hz),连接耳机孔的隔直电容C14/C15 8uf左右,8002功放耦合电容C17是100nf左右,给喜欢改造的朋友参考!

借网友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桥在线实测(100Hz),连接耳机孔的隔直电容C14/C15 8uf左右,8002功放耦合电容C17是100nf左右,给喜欢 ...

改造后提升大不大

网友:
加大c14 c15 提升耳机低音份量的   c17是提升喇叭低音份量用的。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毕竟原机的容量对于正常的耦合电容来讲容量偏小。

借楼发下加屏蔽的图,数码之家的太乱了。到手的几个上次改造时一次性的都加好了。今天拆其中一个拍张干净的pp

楼主:
先换全频喇叭,否则增大C17只会耗电增加,听感无提升,原配喇叭是最大短板。

如果经常用耳机听,用220uf电容并联C14/C15,效果明显。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是不是也要换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