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音响电平指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2-09):
各位师傅好,本人有个电脑低音炮电平显示电路如下,因为电源烧了,换电源后不知道红圈里的两个交流电压数值多少了,红圈里的插针中间是地,难道这个输入的是正负电压吗?我曾经试着输入单电压10V,明显电压高了,而且电平只亮了一半!板子上的IC是3个LM324N!请教下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再次谢过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你为什么说这个输入时交流信号?

网友B:
这个也可能是双声道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你为什么说这个输入时交流信号?

你好,这个电压是从变压器次极过来的,应该是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可能是双声道信号输入;

音频电平信号应该是那个白色两针接口!这三个线是从变压器次级出来的交流电压!不知道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双对等电压!我估计是5v左右,不知对不对!

网友:
你 先捋一下 电路看看 324 是不是 正负电压

网友:
如果 324 不是 正负电压 就是交流过来 有 2组 电压 一个是 低电压的 给 荧光显示屏 另一个 高电压的 给这个板的工作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频电平信号应该是那个白色两针接口!这三个线是从变压器次级出来的交流电压!不知道这两个电压是不是双 ...

您看看和这个接的后面有没有整流管,一般来说,变压器出来的都是先整流变成直流电供电路使用;

网友:
荧光显示屏 有灯丝这个 使用交流供电 大概是 1.5v 到 5v 之间的交流电 另一组就是这个板的工作电源应该有 整流二极管的

网友:
但是 你得 必须 自己看明白 这个电路 然后才可以解决问题 不然我们大家 再怎么说 也没有用

网友:
参考一下 这个

楼主:
谢才师傅,我看了有一个脚接一个整流管,另一个脚没接!您说的对应该是一个灯丝电压一个是主板电压,但具体数值不知道,要试试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和这个接的后面有没有整流管,一般来说,变压器出来的都是先整流变成直流电供电路使用;

谢师傅,是有一个脚接一个整流管!

网友C:
LM324在这里作为比较器的。可以使用单电源,但具体要看你自己的板子上。
从变压器来的一定是交流电,整流滤波后做板子的电源,信号输入一定是双声道分别进来的,这只要仔细看板子的走线和元件就可以发现,这信号的走向还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24在这里作为比较器的。可以使用单电源,但具体要看你自己的板子上。
从变压器来的一定是交流电,整流 ...

谢师傅!信号输入是旁边的2针接口位置!

网友D:
VFD屏幕的电源输入应该有两个,你可以跑下线路看看,到屏幕的应该是一个低压,可以从1v开始慢慢调高,看到屏幕上有微微发红的现象,再调低点就是灯丝电压了,另一路高点的就是324供电和屏幕的驱动电压,一般在1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VFD屏幕的电源输入应该有两个,你可以跑下线路看看,到屏幕的应该是一个低压,可以从1v开始慢慢调高,看到屏幕 ...

谢师傅指点!

网友E:
屏压视乎都在22伏左右

网友F:
交流电压是两组,一组灯丝5v,另一组是2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压是两组,一组灯丝5v,另一组是28伏

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压视乎都在22伏左右

好谢谢,有空测试一下!谢师傅!

网友F:
查了一下我以前记得资料,灯丝是5.8伏,屏压是22伏,上面说的28伏错了。

网友:
都是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了一下我以前记得资料,灯丝是5.8伏,屏压是22伏,上面说的28伏错了。

谢师傅,板上有整流管的一组是屏压还是灯丝电压?

楼主:
在楼上各位好心师傅帮助下,终于成功点亮正常使用了!手机上不了大图,明天去单位用电恼传!再次感谢各位师傅!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