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条静音线该不该接

楼主(2019-12-09):
开门见山,淘了一台奥迪A6车机,功放块坏啦换上新的,还是无声向是静音。请教是不是精音线不该接。面板上没有静音按键。

如果修不好,我想在功放块前引出音频信号接功放使用,请指教应该怎么结请指教,最好能有个电路图。多谢啦。

网友:
静音可能由系统自动控制的;
原来怎么接的现在还是怎么接;

网友A:
只要是原线路 不变 没有声音 就不是这个问题  另外 你看看资料 静音的时候 这个脚电压是多少 不静音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原线路 不变 没有声音 就不是这个问题  另外 你看看资料 静音的时候 这个脚电压是多少 不静音是多少

谢谢,原线路拆时没留意新块拿来直接就焊上了。面板上没有静音键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静音状态。另外请教能从功放块前接出个音频信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前级有信号,问题在待机/静音使能上;
看上去5脚是接地的,没有使用待机端子;
7脚开路或接地就能出 ...

我不知道前级有没有信号,你能告诉我怎么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前级有信号,问题在待机/静音使能上;
看上去5脚是接地的,没有使用待机端子;
7脚开路或接地就能出 ...

谢谢你的指教,再问一句7脚开路可以吗?这样容易操作。“如果不行把7脚拉到V”,是把7脚接到电源脚吗?再次感谢麻烦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