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频与检波,在这个电路中没啥区别吧?因为这个既可以接收fm,也可以接收am

楼主(2019-12-09):
区别只是调谐回路的谐振频率范围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间歇振荡,主要用于FM,书上说中波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间歇振荡,主要用于FM,书上说中波效果不好

收fm的原理是什么?自灭式?

网友B:
超再生式电路,采用的是斜率式检波。增加的辅助振荡信号方式有自灭式与它灭式的区分。由于很小的信号就能引起强烈的超再生作用,所以这种收音机的选择性就非常差。
在谐振曲线范围以内的频率(f1~f2)只要能够从调谐电路输入,差不多就能够驱使振荡电路工作。因而在波段不广阔、电台较挤的调幅波广播波段里,超再生式收音机的选择性就难以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再生式电路,采用的是斜率式检波。增加的辅助振荡信号方式有自灭式与它灭式的区分。由于很小的信号就能引 ...

谢谢版主,请教上面这个电路是怎么进行fm鉴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请教上面这个电路是怎么进行fm鉴频的?

超再生原理不能够简言之能概括的,你阅读《无线电》1962年10期冯报本老先生的“调频超再生式二管机”有较详尽的说明。

网友:
这种FM检波是利用LC斜率检波,不同的频率在LC获得的电压不一样,实现了调频到调幅的变化,然后再二极管检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