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收音机调试不出来了,请教

楼主(2019-12-10):
我按照轮论坛里老师的方案制作了一台超再生接收机,现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现在只能收到一个台,而且电台声音很小,勉强能听清楚,而且噪音很大,盖过广播的声音。
请教我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
        信号弱,接上个拉杆儿天线,没有拉杆儿天线用一段拖线试一试。

网友:
只收到一个台说明LC震荡频率没有覆盖全部FM波段,噪音过大说明发射极RC或者耦合信号滤波方面没有做好,发电路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调整线圈使震荡频率覆盖全部FM波段
2、调整基极电位器,调工作点
还有本地的FM信号是不是太弱,造成收听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调整线圈使震荡频率覆盖全部FM波段
2、调整基极电位器,调工作点
还有本地的FM信号是不是太弱,造 ...

1.现在可以收到几个台,但是声音太小,淹没在噪声里
2.我加了天线,还是这样
3.有时噪声好像自激一样,咔咔的响
4.调整电位器只是改变了声音大小

网友B:
是不是家里的多个设备形成的干扰?没到室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家里的多个设备形成的干扰?没到室外试试?

拿到室外试了。
我怀疑是线圈绕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现在可以收到几个台,但是声音太小,淹没在噪声里
2.我加了天线,还是这样
3.有时噪声好像自激一样,

看一下这几个元件有没有搞错,滤超再生噪音的

网友:
这种电路除非信号特别好,否则就听个响。

所以未必是电路哪里出问题了,可能是楼主家这片地区FM信号不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几个元件有没有搞错,滤超再生噪音的

没有错,就是那个c12的0.47u使得无极性独石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错,就是那个c12的0.47u使得无极性独石电容。

这个无极电容影响不大,现在只能加大滤波电容、电阻试试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极电容影响不大,现在只能加大滤波电容、电阻试试看有没有改善,

我试试看,6个字了

楼主:
利用周末时间又调试了一下。现在可以收到几个台了。
但是当可变电容快调到一个方向的尽头时,喇叭里就传出间隔大约0.1秒的连续咔咔声,像自激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