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南京mf47的x1电阻档不归零

楼主(2019-12-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更换或短路一下保险丝再试一试,有的保险丝阻值大也会有影响。

网友:
检查电池和保险丝,还有档位开关,看看有没有氧化和接触不良

网友:
1.5v电池 没电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試試,顺便看一下调零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或短路一下保险丝再试一试,有的保险丝阻值大也会有影响。

就是保险丝的问题,我见过的可以达到5欧姆。还不知道有没有更大阻值的

网友(2020-02-08):
引用 网友B:
谢谢诸位指导,看样x1出现这个现象还是不少的

我的47表同样,电池时间用长了,就要换电池(1.5伏).

网友:
保险电阻大。

网友:
0.5A的保险丝电阻是有点大,影响X1档的调零。我用1A的保险丝,用了很久了。

网友(2020-05-26):
电位器校对指针有无变化呢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就是保险阻值过大引起的,换个阻值低于0.2欧的保险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表就是这个问题,最后查出是保险阻值太大引起的 。更换了一个阻值为0.19欧的保险,就正常了

网友(2020-12-20):
我有一块儿表也是这样,最后查出是保险丝阻值有4欧多,更换后调零恢复正常

网友:
还有换一副好的,电阻小的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