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表 还能修吗

楼主(2019-12-10):
收货收回来的 木头箱子 面板有破损 指针给我弄断半截。这样还能修补吗 各位老师。。。

网友A:
这个老东西 还是修复一下外观 收藏吧  至于使用 还是不要用了 现在精度高的表 有很多 而且小而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老东西 还是修复一下外观 收藏吧  至于使用 还是不要用了 现在精度高的表 有很多 而且小而精

好好 谢谢老师

网友B:
可以修复,我都是用扫床刷上的硬塑料丝,把头部用砂纸打磨扁些,用胶粘在针座上,重新调节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复,我都是用扫床刷上的硬塑料丝,把头部用砂纸打磨扁些,用胶粘在针座上,重新调节平衡

高手 厉害我还不行没那技术

网友:
表头指针用细电线硬线铜钱或者易拉铝皮仔细修整后,用红色指甲油修饰一下,能够保留复古的风格。淘這种表本来就是修复,收藏,折腾的。其乐无穷!

网友:
这块表虽然年代久远,但修好之后实用价值也不大。不修也罢!

网友(2020-02-17):
可以修好,只有收藏价值

网友C:
修好,才有收藏价值

网友D:
66年老家伙品相不太好。
首先自己判断值不值得修。
时间不算钱,纯粹折腾,以此为乐,可以动手试试。

看看我的功率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才有收藏价值

表盘太脏字迹不清,清晰后怕刻度檫掉更麻烦。
品相差,收藏价值不大。自己喜好玩玩可以。

网友:
只有拆的乐趣了!其它的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6年老家伙品相不太好。
首先自己判断值不值得修。
时间不算钱,纯粹折腾,以此为乐,可以动手试试。

这个W表漂亮,做工,用料没得说。

网友:
修起来要费不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