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网上购买的华为4850可调电源的限流值

楼主(2019-12-10):
网掏了一台华为4850改装的0-120v可调电源,因为很少用到高电压范围,基本都在24v以下作为充电机使用,改装后的该机因为电压范围调高,所以限制了最大电流为22安,如果想增加最大电流到原50安,应该改动哪里?是不是取样电阻被减少了?

网友:
可以给有中兴2400改制的60V50A电源的人交换一下。

楼主:
一机两用更好,偶尔也需要高电压的,卖家减小电流应该是去掉几个取样电阻吧?

网友:
电压一般用到60伏以下,现在电动车充个电什么的够用了。

网友(2020-01-13):
这个电源是改变压器减少的电流,还要更换mos管才行

网友(2025-04-11):
用调压调流小板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