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P1、3P2晶体管收音机数个著名缺点的“改正”!

楼主(2019-12-10):
       几乎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春雷3P1、春雷3P2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缺点,以致于说到它们,就有人会批判它们一番。其实它们挨批也是挺冤的,这两款机的设计者肯定也是受了极大委屈的。
       现我就来说说两机的缺点:
        1.电池与喇叭靠得近,喇叭容易被坏电池的液体腐蚀,其实比较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都差不多有这个通病。使用者平时稍细心一点,肯定不会让电液腐蚀喇叭,再说春雷3P2的左上角有个灯,除提供夜间刻度照明外,另一个用途是专门用来检查电池容量的,说明书上也提醒,指示灯变暗收音机音轻音质变劣时应及时更换电池。还有,电池和喇叭之间有一块塑料片把它们隔开,该塑料片也指示电池的正负极(二手机子该塑料片丢失了 ,那就算该机的缺点了)。
        2.提手设计得不科学,容易跟调谐钮发生碰撞。其实提手根部有两片橡胶圈,弹性正常的时候,提手与钮不会碰撞,除非橡胶圈失效,失去弹性。改正缺点的方法是轻轻撬开提手左右侧的装饰片,取下螺丝,自己动手加上合适的橡胶或橡皮圈,或者用弹性比较好的线绕满空隙(附图)。
        3.调谐拉线直接与框架摩擦(没有设计滑轮),机子较新时倒没什么问题,日久框架上会形成一小槽。 我是这样处理的,找一小段有机玻璃,用砂纸把它磨圆,然后用胶水垂直贴在框架的小槽处。
        4.装上框架和线路板时,本地----远程开关钮会把喇叭的上端截一个洞。我也有数次这样的经历,但我想出厂的机子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现象,后来也尝试了几次,先装框架,再装喇叭,最后装上线路板,这样可以避免喇叭被截洞的现象,但这也太麻烦了。后来又找到了既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卸下波段开关拨钮,等把框架和线路板装好,再从上方装上波段开关拨钮,喇叭不会被截洞了(见图)。
        5.   ...... 。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解决掉,但喇叭如果被腐蚀烂了没法补救了,且市场上配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解决掉,但喇叭如果被腐蚀烂了没法补救了,且市场上配不到的。 ...

在闲鱼、中国收藏热线或广播论坛上找比较便宜的配件机,春雷3P2、(3P1)、RP5221都是用这种喇叭的,还有一款早期的小型录放机(好像是葵花牌)也用这种喇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闲鱼、中国收藏热线或广播论坛上找比较便宜的配件机,春雷3P2、(3P1)、RP5221都是用这种喇叭的,还有 ...

那天我在闲鱼上看到过一个买3P2喇叭的,要价80,我没敢买,怕有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我在闲鱼上看到过一个买3P2喇叭的,要价80,我没敢买,怕有诈

中国收藏热线(997788.com)便宜一点,有时还能碰到能收音的3P2配件机,也就几十元。

楼主:
努力循着设计者的思路和方法走,理解和找到了办法,或许设计

原本就没有那么些设计缺陷。

网友(2025-02-13):
3P2 音量 音调钮设计的太不人性化了,小而薄,硌手。机身太纤薄,放桌面上极易倾倒,指示灯是鸡肋而且耗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