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660

楼主(2019-12-11):
入坑一台PL660,有什么可玩的?请经验丰富的老师多多指教,还有想收听附近对讲机信号选择什么收音机比较好?最好便携那种。

网友:
PL660,收听单边带,航空波段

楼主:
坐标上海126.65能收到航空波段,请教还有什么可以收听吗?玩机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
想听对讲机,上二手市场买一个,就行,几十块钱,而且灵敏度比收音机高多了

网友A:
航空波段没有什么可以听的,对讲机业余波段听火腿们或出租车司机们聊天倒是有些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标上海126.65能收到航空波段,请教还有什么可以收听吗?玩机大师多多指教。

如果能单边带的话,收听一下海岸转播台不错,都是岸上单位或亲属与海上船员的电话,信息很丰富,甚至机密,私密。海、岸两地看似在通电话,实则无线电广播,皇帝的新装。

网友:
4楼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空波段没有什么可以听的,对讲机业余波段听火腿们或出租车司机们聊天倒是有些意思。

用什么收音机听这些?推荐一款。

网友(2020-02-01):
现在可能都是数字化了,

网友:
好机!要6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收音机听这些?推荐一款。

用对讲机听,便宜的有UV5R,UHF VHF都行,FM制式,还能听听超短波FM广播 但是注意,对讲机既能听也能发,没操作证千万别发射

网友:
我刚刚入手了一台PL600,比660少了上下单边带、航空波段和同步检波,不喜欢660的外观,不然就是入手660了。

网友B:
PL660试试守听 SSB单边带   广州海岸 13107  13147  1318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660试试守听 SSB单边带   广州海岸 13107  13147  13182

收听SSB是否输入这个频率后就静静的等候?说来惭愧,买了这么多收音机,接收机还没收到过SSB,天线用的是室外天线,装在5楼楼顶上,收音机有600.660.S2000和德仕博1945,接收机有R8500.R71E.R30,但从来没收到过SSB,真惭愧。

网友(2020-03-02):
引用 网友C:
收听SSB是否输入这个频率后就静静的等候?说来惭愧,买了这么多收音机,接收机还没收到过SSB,天线用的是 ...

SSB不是广播,,要守听

网友:
现在的数字手持对讲机什么都可以听,直接输频率就行了,老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