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两个耐压2500V的电容

楼主(2019-12-11):
从元件堆里找到两个0.2微法耐压2500V的电容,除了体积略大些,不知道做耦合电容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那么高,体积是不是很大?

长40mm,宽29mm,厚19mm。

网友A:
耐压那么高,体积是不是很大?

网友B:
        耐压2500V一时真想不到哪里能用上,白版要做耦合电容,耐压肯定没问题,体积大能放进机箱去,效果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2500V一时真想不到哪里能用上,白版要做耦合电容,耐压肯定没问题,体积大能放进机箱去,效果 ...

我的6P1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现在的耦合电容是两个0.1微法耐压600V的CBB电容并联,去年有网友送我一些WIMA0.33拆机电容,春节做卫生让老伴给扔了,故有此想法。

网友:
没感觉 这个体积过大了,  占用体积呢  !

网友:
体积那么小,耐压有那么搞吗?不会是标错了吧

网友C:
耦合一般建议1uf-10uf,你这0.2uf低频会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耦合一般建议1uf-10uf,你这0.2uf低频会很差的

这个耦合电容用于胆功放,次级栅极电阻470K。0.2微法足够了。

网友:
同样容量电容,耐压体积的大的电气性能好,承载功率大,但用在输入耦合则可能分布参数大容易引入噪音,总之有利有弊,扬长避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P1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现在的耦合电容是两个0.1微法耐压600V的CBB电容并联,去年有网友送我一些WI ...

我也喜欢并联电容

上周买的古董油浸0.1uf漏电,通电久了以后左声道有低沉的呼啸声……不敢用古董电容了

网友:
胆机耦合电容一般在0.05到0.2之间,胆机的输入阻抗高。

网友:
长度40mm不算太大,装上试试,听听声音有何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耦合一般建议1uf-10uf,你这0.2uf低频会很差的

你是站在石机的角度上提的建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站在石机的角度上提的建议吧。

没注意看,电子管区,哈哈

网友:
我以前总以为耦合电容容量越大频率响应越好,却不在意电容本身的质量如何。现在发现是其它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电容品质好的情况下容量够用就行了。

网友:
看似是高频机的高压吸收电容,该电容品质可靠,体积大了不好安放,用作胆机耦合不错.

网友:
有点像电磁炉上的谐振电容,高频大电流,但是颜色是黑色的。

网友:
版主一向对进口电容不感冒呀,耐压2500肯定不会是音频专用高级电容,无非高耐压CBB电容而已,体积那么大,引入噪声可能也会增大。扔了算了

网友:
这是吸收电容,高频损耗很小,特性不错,可以给高压的机机用,不过白版应该不做211/845这种吧,做小机这个耐压浪费了

网友:
看来品质不错。主要看损耗角正切。杂散电感。
BM牌(广东丰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KPH-R

BM薄膜电容,电磁炉电容,马达启动电容,风机电容,安规电容,空调电容
BM电容中MKPH表示的是高压谐振电容器;MKPH-R表示的是工业类谐振电容器;MKPH-S表示的是工业类缓冲吸收电容器;MKP-L表示的是工业类滤波电容器。
MKPH-R 谐振电容器 塑壳式系列
内串式双面加厚型金属化膜结构,塑料外壳、阻燃环 氧树脂封装,镀锡铜线或铜插片引出。具有耐压高、过电 流能力强、温升低、频率特性好、安装方便等特点。广泛 应用于各类电力电子设备中作谐振电容使用。
典型线路图:

具有体积小,电流大,温升低,寿命长等优点,广泛应用于中频、超音频等电子设备的串、并联谐振电路,安装简单方便。

MKPH-R高压谐振电容器简介

1.MKPH-R高压谐振电容器采用金属化薄膜无感式卷绕,特殊喷金工艺,迈拉胶带封装,阻燃环氧树脂密封,铜螺母或插片引出,或者是铜螺柱引出。

2.其特点是:稳定性高,频率特性好,体积小,损耗小,电感小,自愈性好,过电流能力强.

3.广泛用于电力电子设备,工业电磁加热设备,逆变焊机,逆变电源等电路中谐振用.

4.性能指标:

5.使用温度范围:-40℃~85℃

6.电容量:0.1~8uF.电容量偏差:±5%(J)

7.额定电压: 600V.AC~3000V.AC(50KHZ-100KHZ)

8.额定电流:10A~100A

9.耐电压:1.5UN/60S

10.损耗角正切: tgδ≤0.0005(at 10KHz)

11.绝缘电阻:≥100MΩ(at20℃100V.DC)

12.耐冲击电流能力: dv/dt>1000v/us

13.阻燃性:UL94V-0

14.杂散电感:≤30nH.

15.引用标准:符合IEC61071  GB17702.1  CGE企业标准

这是普遍使用的同厂家的CBB电容

楼主:
谢谢于老师的资料,这两个电容是网友送的,本人纯属木耳朵,不像某些大师可以分辨出火电水电的声音,我觉得0.1元/个的0.1微法CBB电容就不错。有几个体积小巧的日立0.1微法630VD的电容换上以后也没有听出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