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标记的10.7兆滤波器介绍

楼主(2019-12-11):
OTTO收音头调频中频部分中使用了3只这种10.7兆滤波器,这种标记的滤波器以前没见过,望坛友们介绍这种滤波器的情况和性能。感谢!

网友:
单片机里倒是用过,称作“陶瓷晶振”,精度比石英的差,但是更耐艹。
石英的可以标称 10.xxx M,陶瓷的只能标 10.x M,就可见精度区别。

不过在收音机里,真没必要用带宽那么准的玩意

网友:
这板子上用料不错,电阻腿粗,半可变可调电阻是瓷基板。

楼主:
有坛友对10.7兆滤波器非常了解,希望能对此滤波器进行介绍。感谢!

网友:
10.7L的真没见过,估计带宽很宽

楼主:
感谢5楼指教!

网友(2021-10-21):
E10.7L,第一次见。

网友:
这是陶瓷滤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