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最新硬盘测试软件,hd,ssd,usb,M.2,U.2,能查看到的信息最全

楼主(2019-12-11):
除了清零,没什么修复功能,主要是判断硬盘性能和故障

网友:
用这个软件,最好删除待测盘上的分区,不然会有间歇性的超时

网友:
有修复功能的。

楼主:
最好用pio模式,也就是要在bios先设置成ide(b85之后的主板不支持),进入系统后再接硬盘,然后用这个扫描端口,连接硬盘,这样的好处是避免系统的影响

网友:
这个软件有汉化版本。

网友:
怎么弄啊 。。。

网友:
victoria 一般拿来扫描硬盘,看看各个扇区速度吧。这个版本确实很新。

网友(2022-08-04):
谢坛友分享,我也下载了

网友:
有没有什么可以解锁raid的软件

网友:
谢谢了。已下载收藏。
  留着等高手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