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直流升降压模块组装多冗余智能门禁电源共地困扰

楼主(2019-12-11):
常规的门禁电源由一个市电电源和一个蓄电池组成,稳压电路也是常用的线路,
现在有的改用开关电源也不需要稳压环节,加蓄电池这是比较简单的,
我想设计一款用锂电池作备用,一路太阳能蓄电池+一路开关电源,
或者二个开关电源,系统中备用电池依然是有的,一套系统出问题自动切到另一个系统工作,
来作为多冗余电源系统,相当于三个供电单元,(有人问为什么整这么复杂此处省略几万字,
维修小区智能化十多年包括公安系统,很多典故)

买了几个不同的升降压模块进行测试与设计,发现一些问题来进行探讨,
这些模块不像以前用的如MC34063这样电流取样在正前端,而是在负端装有取样电阻,
那整个系统和设备的共地问题很难解决,如果行不通那在老套路优化改进一下用,
要么充电单独供电 12V 改常规降压,开关电源定多组的线路复杂一点,那太阳能蓄电池供电放弃,

常规负地从前贯穿至后(蓝线),现在特别在锂电池充放电和后面 24V转12V 共地很难处理,
这种电源模块以前购买过很多,都是单独用的没注意这样的问题,看来这样的模块在共地问题上不适用

网友A:
拆除蓝线,三路电源的负极对地浮动。把+12V、+24V输出端的负极连接起来,作为电源系统对外输出的接地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除蓝线,三路电源的负极对地浮动。把+12V、+24V输出端的负极连接起来,作为电源系统对外输出的接地端。 ...

我也想把输出连起来,可是不是充电和12Ⅴ输出电流或保护点失效和不准,充电模块输出端负载电流叠加在上面,自动门电机启动这颗小电阻可能吃不消(备用电池低压保护时由外部开关电源供电时),24Ⅴ和12V这块连起来那么取样失效,如果不连到终端门禁设备那里也是照样连接的,这就是头痛的地方

网友B:
负载端以电池负极为公共地,把24v/12v降压模块换成恒压型模块就行了。

网友:
似乎没有办法,只要是 有过载保护功能的模块,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把输出连起来,可是不是充电和12Ⅴ输出电流或保护点失效和不准,充电模块输出端负载电 ...

不好意思,把问题想简单了。
仔细想了想,除了寻找高端采样的模块,还真没想出其他简单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端以电池负极为公共地,把24v/12v降压模块换成恒压型模块就行了。

就是恒流缕的祸, 才有取样电阻,锂电池充电想用恒压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把问题想简单了。
仔细想了想,除了寻找高端采样的模块,还真没想出其他简单办法。

共同探讨研究 这种模块厂家设计有问题,应该正极取样,单用没问题的,组系统就出现这样问题,常规线路都是共地的这种模块不适用,反正还没设计系统控制板改方案,开关电源增加一组充电电源,24V转12Ⅴ用XL4016芯片非恒流(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同探讨研究 这种模块厂家设计有问题,应该正极取样,单用没问题的,组系统就出现这样问题,常规线 ...

24-12 DC-DC模块如果不用检流那就简单了。

转换一下系统的接地端即可,画了个草图:

电源1或电源2有输出时,继电器K吸合,系统地为电源1、2的负极。
电源1、电源2均无输出时,继电器K释放,系统地为电池的负极。
无论哪种状态,都不影响电池充电模块的电流检测。

如果电源1、2的特性差不多,可以更简单点,2只二极管、1只继电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2 DC-DC模块如果不用检流那就简单了。

转换一下系统的接地端即可,画了个草图:

,辛苦了谢谢,这个到位我也有这个意思,电池放电控制切换,还准备做无缝切换电池最低先打开外部电源,然后放开电池

网友:
也有类似的思路,做的楼主成功了,我好直接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