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机电路仿真与金工

楼主(2019-12-11):
过年得空,准备装个蛋鸡。现在处于前期准备阶段,有几个问题特向大家请教:
一.金工活。胆机外壳开孔大体可以分三类,一是管座孔,二是螺丝孔,三是牛方孔。前两类孔比较容易,用开孔器和钻头即可,不求人。后一种麻烦些。问题1:设计好各圆孔位置后,怎么在家中精确地开出来?铅笔描线再开吗?对电钻的功率有什么要求?板厚3mm。 问题2:牛方孔想自己开,难度高吗?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电路仿真 有什么免费电子管电路仿真软件?之前有人说用multisim 这软件破解版安装好像很麻烦 正版贵得吓人 而且里面管子种类很少 全是欧美管。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铝板开孔比较容易,如果是不锈钢在家里不好弄,应该找专业人士干。

网友:
牛方孔.我是用钻头打一圈。然后板锉伺候。

网友B:
方孔可以用角磨机开孔,然后用锉刀修边就行,另外你用3mm的板有点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孔可以用角磨机开孔,然后用锉刀修边就行,另外你用3mm的板有点厚吧?

并不厚啊 买的成品机箱

网友C:
我的定位办法:纸上做好布置图后,AUTO CAD画图,1:1(单位mm)打印出来,贴到工件上(四周胶带固定),样冲定位,台钻打孔,注意钻头要从小到大一步一步来。下面就是这办法开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定位办法:纸上做好布置图后,AUTO CAD画图,1:1(单位mm)打印出来,贴到工件上(四周胶带固定),样 ...

好专业 家里没有这么多工具 也没用过cad软件 只有一个手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开孔比较容易,如果是不锈钢在家里不好弄,应该找专业人士干。

感觉不锈钢的太亮不美观 用的黑铝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锈钢的太亮不美观 用的黑铝板

我用的白铝板,角磨机开方孔,9脚孔用22mm开孔器开,螺丝孔用电钻钻头,铝合金太软,其实也不太好用,慢慢开吧,小心手,要固定好再下手

网友:
铝合金太软,    6061 就足够硬

网友D:
拿到机械加工地方去,那些人还很热情帮之,还不收费。自不吃烟者,最好还是带一包发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到机械加工地方去,那些人还很热情帮之,还不收费。自不吃烟者,最好还是带一包发放下。

看来层主经常这么干 经验丰富

网友E:
其实变压器方孔是最好开的。画好线、用角磨机沿线慢慢开、只要手掌握稳定、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整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1. 底盘一定固定好不能移动。可以找一块较大的木板,用快丝固定、同时脚能够踩住板子为最好。
2. 方孔四个角可以用3~4mm钻头打四个孔,可以避免角磨机切过位。
3. 角磨机一定要有手柄!双手紧握慢慢吃进。
其实管座开孔到是有些难度的,主要是中心孔位置要绝对准确,手枪钻一定要掌握垂直,如果偏移一点、打出的孔就移位许多!所以,用开孔器最好是用台钻,而且工件需要固定。
其他孔(比如说管座周围的减震孔)需要将钻头磨成燕尾型的。这样的切削方式不会把圆孔打成“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变压器方孔是最好开的。画好线、用角磨机沿线慢慢开、只要手掌握稳定、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整理。
这里需 ...

感谢老师傅指导 看来要买个台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傅指导 看来要买个台钻了

业余玩胆机不一定非要买台钻。我是说用手枪钻装开孔器很难掌握,稍有不甚就会跑偏、造成遗憾。两个解决方案:第一,放弃开孔器一次成型的幻想,改用打一圈小孔、挖心后修整;第二,开孔器用小一号的,然后用半圆形板锉修整。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966903&extra=  参考一下吧。自作这个,得有点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傅指导 看来要买个台钻了

铝合金的开孔比较容易,手电钻完全可以胜任,只不过一定要把开孔的板材固定好!慢慢的用手电钻开孔,千万不要快 快了容易出废品。祝你成功。

楼主:
统一感谢楼上各路大神 过年机成 定发帖馈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