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看看,这个可以做胆机扼流圈吗?

楼主(2019-12-11):
拆一块旧电表,里面有三个电压线圈,不知能不能做扼流圈,另外还拆了三个电流线圈,是小扁铜线绕的,看着很漂亮。 IMG_20191211_152100(1).jpg

网友:
铜芯直径0.21mm按3A/平方毫米电流密度。可以通过100mA电流,做6P1、6P6P单端够用了,但是要设法留空气隙,否则容易饱和。

网友:
能用,也有空气隙。

网友:
电压线圈线太细,电流太小,铁芯也不适用。电流线圈匝数太少,电感很小。都不可用。

网友:
扁铜线很靓 要是直的 用来做胆机接地线一定超棒

网友A:
应是电表拆下的吧------

网友B:
直流机器的滤波没问题,那个线估计0.12?也就那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电表拆下的吧------

是三相无功表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机器的滤波没问题,那个线估计0.12?也就那个水平。

这个线圈是3424圈,线径是0.21的

网友B:
0.21?那可有用了,好像他就有空气隙,只是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1?那可有用了,好像他就有空气隙,只是大小的问题。

我把两个线圈套在一个铁芯上,线圈或者串联或者并联,不知这样行不行,这个铁芯上有气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两个线圈套在一个铁芯上,线圈或者串联或者并联,不知这样行不行,这个铁芯上有气隙。

随便找个EI57片拆了重绕是最佳方案。0.21线做扼流圈载流量勉强够6P1单端,做白版主的6P14三极管解法比较合适。线细可多绕线圈匝数、电感量估计能达到5H以上。
0.21的电表线圈不好找,我能找到的都是0.17的。您这个如果有3个可以考虑绕输出牛用,绕扼流圈有些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圈是3424圈,线径是0.21的

0.21线的 电压线圈可以用。

网友:
我找到的都是0.17的!没见有0.21的!拆了几十个电表

网友C:
单相5A~三相100A的电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5A~三相100A的电度表!

我这是在无功电能表里拆的(5A 100V)

网友:
这个我早些年用过效果还可以的,气隙也够用8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