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教我 用altium designer 的sim仿真一个简单直流 RLC充放电路

楼主(2019-12-11):
以前protel99还勉强可以会用,现在的AD16  、7、8、9直接不会用仿真了

电路很简单,就是例如100V直流电压源,给一个 RLC 网络充电,然后用一个短路开关放电,然后再充,有时间段数据。
求充放电电压电流波形。直流的。

网友:
仿真,我选 multisim  和 proteus,AD只拿来画图

楼主:
已经百度,两者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简单说说  multisim  和 proteus,各有什么特点,各自的长处短处?他们分别最适合什么场合或者那类人 ...

multisim 擅长仿真模拟电路,细碎的模拟零件比较多,仿的很细但也慢;
proteus 擅长仿真数字电路,单片机、PLD 可以加载程序文件,最新的已经支持 STM32 这样的 ARM 了。

AD 只是拿来画过图,实在嫌软件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擅长仿真模拟电路,细碎的模拟零件比较多,仿的很细但也慢;
proteus 擅长仿真数字电路,单片 ...

其实,AD的仿真功能也够用,可就是会用它的人寥寥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