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里电压常年240伏,胆机温度高,可以投诉吗?

楼主(2019-12-11):
前年搬家,搬家前几台胆机原先都工作正常的,现在开机不久温升高,测供电电压白天晚上都是240伏左右,投诉了,说是正常范围,有了解这方面规定的吗,请告诉下。

网友:
国家标准,电压偏差(长期):220V+7% 至-10% ,即 235.4 ~ 198V 。
电力系统异常情况下(短期):220V±10%,即 242 ~ 198V。

网友:
现在供电局供电的电压都是偏高,不超过10%是合格的。

网友:
你的家离供电变压器近,偏高一点。不过是正常供电值。

网友A:
我父母家的电压一直在240V左右,我家在2公里之外则一直都在222V左右。这个投诉无门的,人家是垄断行业。

网友:
现在电网电力充足,电压大多偏高,要是经常高很多的话去弄个稳压器或者调压器吧,可能你家离变压器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好几个都认识错误。
现在的低压供电标准是,230/400V,误差是+7%,-10%。已经施行快20年了的国家标准 ...

对的,这是新标准。好多人都不知道啊。

网友:
我做学工时(76/80年)就是电力变压器维护的。电力变压器供电半径,在三相平衡时每相从出线250v以下到末端180v,相间电压400v/350v,相间不平衡 可能导致某相偏高/低,就要搬相(调整负荷)。在相间平衡下,高或低于就要换档调节(高压有3挡,每挡500v),一般在中挡位置上。以前是一台变压器供一条街,现在是一栋楼200户外加几部电梯(630kva),电梯启动电压波动较大,有时几部电梯同时启动,电压不稳就容易出大问题。电压严格不能低于380v,一般都在390v。夜间或夏天电梯就容易跳动不稳,其他时间电压都高于235--240v的原因,要保证220v只有交流稳压器了。要调整到220v---230v不可能的。

住顶楼的一般电压在230v,底楼的就要高于240v了。电力变压器空载出线一般都在约250---245v上下,满负荷时顶楼约210v/楼下230v。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C:
1.220V AC电压上限为235.4V。
2.测量器具必须为规定的,经国家计量单位校验(有校验单);否则无效。
3.所以:所谓240V左右说法模棱两可。精确测量不超过235.4就是合格。

网友:
垄断企业,爱用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20V AC电压上限为235.4V。
2.测量器具必须为规定的,经国家计量单位校验(有校验单);否则无效。
3. ...

70年代一个家庭就几十瓦的灯泡都没有多的每月就1度--3度吧,20瓦的日光灯都2间屋各用半截 现在的用电量不是几十瓦的,至少是几百上千瓦,就空调自己去计算。每户用电情况不一样的,电压是按负荷在变化的。新一栋楼在没有入住完时,就是最低档电压都高230--240v,

网友:
那看来定做变压器得给对方写清楚,输入230V,输出AC18什么的。免得回来一量输出AC19.x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好几个都认识错误。
现在的低压供电标准是,230/400V,误差是+7%,-10%。已经施行快20年了的国家标准 ...

不是220V正负10%吗?

查了一下百度,有人回答是:国家标准,电压偏差(长期):220V+7% 至-10% ,即 235.4 ~ 198V 。
电力系统异常情况下(短期):220V±10%,即 242 ~ 19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父母家的电压一直在240V左右,我家在2公里之外则一直都在222V左右。这个投诉无门的,人家是垄断行业。

我们这十多年都是245V。

网友:
早两年,我家想要240都没有,长期在225V左右,农村电网负载高的时候甚至只有200多点点,不超过210V。。没办法谁叫我家里变压器远呢。,这样我那个胆机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就低了。。。。因为那时候我绕变压器是按照240V的标准绕得初次级。。。。去年农改后,电压就高了。。一年基本稳定在235-243之间。。。

网友:
这个就别想投诉了,加一台稳压器吧,以前有不少卖冰箱稳压器的,应该也可以用在胆机上试试!

网友:
肯定不会调低电压的,现在你电压是的,调低以后,线路末端用户电压就不符合标准了。如果用户投诉电压低,供电公司是有责任的!

网友:
现在你家电压合格,别人的也合格,调低以后,你家合格,末端用户电压低不合格了

网友:
来一个50w的自耦变压器降个10-15v就好了。不费什么神,花费100元都不到。

网友:
我在广州的家里和学校里电压都在220V,最高有222V没见到过这么高的

网友:
我这也是240V多,住电房边,胆机变蛋机了,所有电子管变压器输出都指示灯电压都7伏以上了,头大!小灯泡都烧几个了,胆灯丝发亮高温,不知道能撑多久,不知道怎么降压.....

网友:
一百多元买个稳压器吧,现在市电电压高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投诉也没用.

网友:
你把功放管廉柵電阻加大減少屏流就行!

网友:
这个现象太正常了吧,所以绕变压器初级除按正常220V外,还得按230V抽头是必须的,我就是这样的。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国家电网是国企,知道供电电压高到235V左右,每年能降低多少线损吗?

网友:
直接用自耦调压器稳压,咸鱼很便宜,刚刚350收了个5k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