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刻白光936焊台线路板

楼主(2019-12-11):
花了点时间,复刻了白光936焊台的线路板,采用1:1精仿,孔位,丝印走线形状基本与原版一致,现分享给坛友。

网友:
请教下,怎么做的?

网友:
对于拥有白光936烙铁的来说真是福音,楼主辛苦了.

网友A:
楼主辛苦了,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用什么软件打开?

Protel99,很常用的一个软件。

网友A:
谢谢回复,Protel99用了多年一直不明白如何用来抄板,你抄得真好,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Protel99用了多年一直不明白如何用来抄板,你抄得真好,能介绍一下吗?

先把原板子上的元器件全部拆除,用扫描仪扫描板子,然后导入quickPCB2005进行描板,最后导入Protel99进行修整。

网友B:
lz辛苦了

立创以前有免费送936改进板

改进1:原版温控板没有设置用于电源指示的LED,使得在空载时容易被我们认为焊台已关机,忘记关闭焊台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做出这项改进。
改进2:原版温控板的uPC1701C芯片的供电电压较高,基本达到了极限值(9V),所以将原版温控板的阻值为680Ω的R10电阻更换为3.0V稳压二极管, 使得uPC1701C芯片的供电电压降至8.4V,降低芯片发热,延长芯片使用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辛苦了

立创以前有免费送936改进板

什么时候活动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活动送的?

年初吧,我还领了几块,pcb文件我有保存,尺寸符合立创5元板和捷配0元板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也不会抄板,请问能上传quickPCB2005软件学习吗?另外PCB上元件值不知道啊,集成块型号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年初吧,我还领了几块,pcb文件我有保存,尺寸符合立创5元板和捷配0元板

可以把pcb文件给我一份吗?

先行谢过!

nulfdyrs@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pcb文件给我一份吗?

先行谢过!

已发

网友:
收到!再次感谢!!!

网友:
另外一个帖子玩友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辛苦了

立创以前有免费送936改进板

我也是打的这个版本的板子。

网友:
传quickPCB2005软件给我,谢谢 919333773@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辛苦了

立创以前有免费送936改进板

那你不如查一下该芯片的标准供电电压是多少,再做个稳压电路专门供电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不如查一下该芯片的标准供电电压是多少,再做个稳压电路专门供电岂不更好

不是我做的,我只是保存,人家大概有实测过吧

网友:
楼主能把quickPCB2005软件发一份给我吗, wiisir@139.com.谢谢

楼主:
这个软件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用绿色免安装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辛苦了

立创以前有免费送936改进板

各位,这样的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煞是好看。

网友:
坐等分享,啥时候有福利

网友:
谢谢分享,有能力的同学可以自己DIY一台性能不错的936焊台了。比山寨的要耐用多了。

楼主(2020-02-06):
趁疫情在家又画了两款普通版358方案的板子。日常使用足够了。

网友:
会画图真好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B:
lz辛苦了

立创以前有免费送936改进板

可以把pcb文件到zqcat4414@aliyun.com

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