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AU7的问题,请教于各位老师

楼主(2019-12-12):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所谓胆结石电路,看不太懂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特地向各位老师请教,有如下三个问题:

1.6N4和6N2有什么区别吗?我看数据相近,但是为什么6N4更贵一些?

2.ECC81.ECC82.ECC83这三个管子有什么区别?哪个更适合低压胆结石电路?

3.如图的【胆结石电路】,其电子管阳极电压只有12V能正常工作吗?这个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相对于纯胆电路来说)

胆结石电路示例

胆结石电路示例

6N4数据

6N4数据

6N2数据

6N2数据

网友:
  无特殊情况,不要自己更改 发帖的默认设置,不要把字体放大和改变颜色,提示一下。

网友A:
6N4特性参数与6N2是相同的,6N4是为扩音机前级与电子仪器设计的低噪声低频放大管,材质及制造工艺与测试要比6N2要严格些,社会保有量也不多,物以稀为贵吧。
12.6V给12AU7供电不会有起码的工作性能,最好再增加一组125V以上的供电电源,这个电路采用场管功放优点输入阻抗较晶体管高可以与前级电子管输出阻抗匹配,相对电子管功放非常节电,音效好于晶体管电路,是一种模拟电子管放大的电路,理论上音效可以接近胆功放,实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主要表现偶次谐波与阻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4特性参数与6N2是相同的,6N4是为扩音机前级与电子仪器设计的低噪声低频放大管,材质及制造工艺与测试要 ...

请问这个电路里,LM317是用来控制电流(恒流)的吗

网友:
和这个图又什么区别,这个图是在我的某个帖子里,某位大神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里,LM317是用来控制电流(恒流)的吗

请用系统默认字体字号 ,如果以后不改正恕不客气删帖。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所以用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M317来稳定源极电压,从而控制场管漏极初始电流。

网友:
这样低的屏极电压6N2,12AU7能正常工作吗?对6N11都做不到。

网友:
简直在闹笑话,这么低电压任何电子管都无法工作。

网友:
这么低 的电压不能工作?都试过么?

网友B:
以前就这个电路U7用于12V直流电路和某大师吵了一架,我说不能工作但是人家说正常出声还给我发了工作点曲线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出声而言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在线性区

网友C:
6N4是低噪声双三极管,参数与12AX7(ECC83)接近。ECC81~ECC83低压使用线性不好,一般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尽量使用较高供电电压,使线性区变宽。参考下面马蒂斯前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4是低噪声双三极管,参数与12AX7(ECC83)接近。ECC81~ECC83低压使用线性不好,一般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尽量 ...

多谢,如果能和石后级结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就这个电路U7用于12V直流电路和某大师吵了一架,我说不能工作但是人家说正常出声还给我发了工作点 ...

确实,管子这电压确实能工作,但是电压这么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场效应管吧

网友:
       矿石收音机用电子管(检波二极管)只用电池灯丝电压就可以工作, 那就失去了矿石机的作用。低屏压下要消除栅阴之间的空间电荷(电子云)否则阴极被电子包围栅极还排斥,如何再发射电子,即便如那位大师所言能够工作,也就是听个响而已,其失真度不可思议。下面是用电池式省电直热电子管在低压情况下的实验工作摘录。
       考虑。在低屏压时,五极管中电力线分布大致如图1所示。其中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丝极加热后发射出热电子达到平衡时,就分布在靠近阴极(或丝极)的一层,形成空间电荷层。屏流就是由于这些电子在屏极电场作用下到达屏极而形成的。另外,在帘栅极和抑制栅之间的空间电荷区是由于屏压低,吸引力弱,有些电子就聚集在帘栅极和抑制栅极之间而形成。这层空间电荷对直达屏极的电子有阻止作用,影响了屏流。
       由于电子管在低屏压工作时的这些特点,使得电子管的放大因数μ和跨导S都大大减低。因而在设计低压收音机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针对这些特点,在设计时就应该注意减低和消除抑制栅和帘栅极间空间电荷的影响,并且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
      担任低放  在低屏压下工作的低放管不适合于加正偏压,否则失真严重。但是可以把负偏压减少一些,以增加跨导,这样还是适宜的。
      低压直流单管机本刊前两期已经有介绍过,这里所用的是交流式电子管。把6A2П的第三栅和第二、四栅连在一起接乙电正电压,帮助屏极吸收电子,这样电子管全部阴极电流不会超过20毫安,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比较不错的电路和比较简单的电路。
“求:前胆后石功放电路”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18770985

网友:
电子管场管混合甲类功放
坛友glff9回复
我做过这个,真心不咋地,12AU7就别想了,我试过最好的是6DJ8,其次是6J1,别的管就别想太多了,即使是6DJ8也不算好,失真很大,需要强负反馈来降低,带来的问题太多。
如果楼主真想这样低压使用可以试试13p1p,看看是否好点。

网友:
这个电压13P1还是比较合适的他是典型的低压管子屏压只有24V

网友D:
13p1p的曲线十分奇特 作为一个五极管 内阻低得吓人 而且发热量巨大 做后级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p1p的曲线十分奇特 作为一个五极管 内阻低得吓人 而且发热量巨大 做后级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那曲线我看到了,实在太恐怖了。我要是用也不会用五极管接法,而是尽量尝试三极管接法。13P1P的内部结构就很奇怪,一般束射四极管是第三栅极和阴极接一起,而他是第三栅极和阳极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