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普777机芯问题

楼主(2019-12-12):
                                    夏普777机芯经过全面拆解清洗保养后,装好试机后出现问题了,按下播放键后没几秒就跳回原位,再按就按不到位不加载啦,

        快进快退键也是一样。经过观察,按住快进键不放,拨动大靠轮又可以回到正常状态,没几秒又不行了。是哪里装错了呢。请大家赐教!先谢过了

      !

网友:
这样大拆没拆过,录相机G型机芯全拆完20分钟能装完,听你说的好像是滑块没到位仔细观察。

网友:
大师拆,学徒级安装,以后少拆没益,好易变废机

网友:
特别好多大师示范拆开关,纯粹玩死电路板,基本无好结果

楼主:
又研究了几天,发现了一些问题,弹簧啊弹簧。这个机芯各部位的弹簧决不能弄错。经过调整各部位弹簧,现在是放音键正常了,快进快退还是不行。有没有拆过的矿友,给个意见。

网友A:
穷折腾!就是我这样专门修理的也没有拆到这样零件状态,一般也就是表面几个齿轮构件拆下,因这机芯好几层,就是拍照也不能反映底层情况,而且一般拆一个机芯,另一个参照,网上拆成一堆零件的都是胡来,摆着好看,装到一起就难,何况这类机芯在传动部分加点润滑油就行,没必要每个零件保养一遍

网友:
777机芯我也想拆了保养也是怕装不回去。三洋4500K的机芯倒是简单、怎么拆都能装回去、主要是修复暂停键。

网友:
安装麻烦了,

网友:
看得我眼花缭乱,楼主牛

网友:
少年时代绝对是一个拼装高手——天才人物

网友:
一对一对比拆装了777的机芯、很多地方都会造成机芯出问题、没有参照机芯的话、可以左右对照着拆卸、你这样一下子都拆开、呵呵、找不到北的

网友(2020-01-29):
参考一下吧,可能会有帮助 SHARP-GF777维修资料.part1.rar (700 KB, 下载次数: 182) SHARP-GF777维修资料.part2.rar (700 KB, 下载次数: 129) SHARP-GF777维修资料.part3.rar (700 KB, 下载次数: 129) SHARP-GF777维修资料.part4.rar (700 KB, 下载次数: 137) SHARP-GF777维修资料.part5.rar (700 KB, 下载次数: 135)

网友:
小的时候.堆积木.也要有图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双卡机,将两个机芯对照一下,弹簧肯定不能搞错,录音机机芯的弹簧都是有力矩标准的,外形一样也不代表可以互换。
快进快倒不行是转一定时间停,还是不动作。
电脑机芯都有检测电路,一旦带轮不转,马上自动停机,保证不卡带。

网友:
服了楼主敢下手....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A:
穷折腾!就是我这样专门修理的也没有拆到这样零件状态,一般也就是表面几个齿轮构件拆下,因这机芯好几层, ...

说得对,不能全拆了,装不好的话,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