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投影机画面中间有红色小块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12-13):
请问各位大佬,投影机画面中间有红色小块是怎么回事啊,我经常遇见投影机播放的时候中间带颜色的小块,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请求各位大佬给与解答

网友A:
液晶片被高温烤坏了,要换

网友B:
屏中间被高温烤变色了,会有红(褐色)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中间被高温烤变色了,会有红(褐色)斑块。

是投影机不是电视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片被高温烤坏了,要换

多谢啊··如果不是液晶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也可能是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投影机不是电视机呀··

说的就是投影机里面的液晶屏。

网友C:
不是液晶就是偏光片。烤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液晶就是偏光片。烤糊了

多谢啊····换液晶就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