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胆机整流声比较明显

楼主(2019-12-13):
请教各位老师,小白第一次制作6N2推6P1功放胆机,开机一次成功,但整流声比较明显,请问改如何解决?这是在网上下载的一张电路图

网友:
把三只电子管的一端灯丝接地看看,我的第一台胆机就是这样解决交流声的。以前坛友的贴子有提到过,初次装机给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工艺很重要。变压器要静电屏蔽(加纯铁盒),信号线外皮要有接地屏蔽,引线短,减少平行线分布电容。输 ...

是的,尤其是信号线之间的干扰

网友B:
整流输出后增加一级LC滤波。一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输出后增加一级LC滤波。一点接地。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回去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变压器没有屏蔽层,把铁芯接地试试~

输入牛用的是双300V和双6.3V,本来想用6Z4做整流的,后来发现只有一端有300V电压,另一端坏了于是只好用整流桥代替了,那个2K2电阻我用的扼流圈代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牛用的是双300V和双6.3V,本来想用6Z4做整流的,后来发现只有一端有300V电压,另一端坏了于是只好用 ...

纠正一下 电源牛和输入牛是两码事

网友D:
我也有类似的困惑,但听老师们说,胆机多少都会有滤波的噪音,也就不折腾了

网友A:
制作工艺很重要。变压器要静电屏蔽(加纯铁盒),信号线外皮要有接地屏蔽,引线短,减少平行线分布电容。输入端保干净信号,避免小干扰信号随机放大。

网友:
恭喜装机成功!十堰人民发来贺电!生命不息,折腾不止,胆机是情怀,核心是技术,学习无止境,实践有真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类似的困惑,但听老师们说,胆机多少都会有滤波的噪音,也就不折腾了

做好了,根本听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好了,根本听不到的

是的,如果做的好的话整流声音听不到,我那个红灯711,听试音的时候再播放下一首之间听不到整流声,只有贴近时会稍微有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做的好的话整流声音听不到,我那个红灯711,听试音的时候再播放下一首之间听不到整流声,只有 ...

我自己也做了一台,还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也做了一台,还满意。

厉害了,向你学习

网友:
把6N2拔下,交流声还有,就是滤波问题,如果干扰很小是外界干扰。

网友F:
实际制作是用晶体管整流吗?如果是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完全不用局限使用40uF,可以加大到100~220uF,效果很明显。假如无效就应该考虑电源变压器的品质问题(有无静电屏蔽层)、或是布线问题、以及整机接地点等选择问题。机壳接地点选在音频输入端子附近

网友:
主滤波电容小了点,按楼上说的加大到220u,最好增加一级LC滤波

网友:
在6n1或2的屏级电阻220k对地加个47uf的退耦电容看看!

网友:
装机之前先用耳机接在输出变压器的8欧姆位置,然后电压牛通电(不能接后面电路),看看这个情况下耳机有没有声音,如果没有那证明变压器摆放位置没事,问题出电路,这个时候要看看前级灯丝有没有中点接地,没有的话先中点接地,一步步排除嘛

网友G:
我是好奇“整流声”才进来的,整流声是什么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好奇“整流声”才进来的,整流声是什么声?

lz可能是说交流声

网友H:
建议整流晶体二极管两端并联0.01电容

网友:
如果是石整流,先加大;滤波电容看看。40u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制作是用晶体管整流吗?如果是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完全不用局限使用40uF,可以加大到100~220uF,效果 ...

好的,有可能是电容滤波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整流晶体二极管两端并联0.01电容

好的,谢谢

网友D:
怎么样了?楼主,改善没?

网友:
前来学习 还未动手

网友:
你这滤波电容太小,石整流用1000uf没问题,最少也要几百uf,电感用17寸老电视的电源牛代替,次级给短路,灯丝可用一只250v4.7-10uf一端接地

网友I:
两个100-220uf加两个0.1uf,再有交流声的话,就是信号线屏蔽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了?楼主,改善没?

按照白版主的在整流输出加上一个LC滤波,但是效果没有变化,看来还是两个并联电容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制作是用晶体管整流吗?如果是晶体管整流、滤波电容完全不用局限使用40uF,可以加大到100~220uF,效果 ...

是的,用的整流桥做整流,昨天加了一个LC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看来还是电容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100-220uf加两个0.1uf,再有交流声的话,就是信号线屏蔽问题了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