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牛向老师们请教!

楼主(2019-12-13):
自己手机里有只DB-21-169变压器,输出为255-0-255伏20MA  D.C   还有三组6.3伏,分别是0.4   0.6   0.7安。请教老师们能不能用来做个6n1袖珍小胆机或者是做哪个前级合适?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做前级可以,做小胆功放不行,高压电流太小。

网友:
做个耳放也可以,配一个好一些的耳机。

网友:
可以做6N1、6N2、6N3,6J1.胆前级。

网友:
如果6N1不并管用应该没问题,并管我猜差不多,写着20ma,但我觉得有余量

网友:
做个前级比较合适

网友:
6N1小单端应该还凑合,还是做前级比较合适,20mA太小了

网友:
20mA太小了,6N1前级石整流勉强,变压器会有60~80°C温度。

网友:
20mA太小,起码得40--50mA的,做台小耳放尚可!

网友:
6N1推6N1单端,石整流。够用啦。末级电流5-6ma。出0.4W左右。

网友:
做6N2推6N1的单端输出,石整流。正好。输出变压器,使用10K/8Ω。用在做卧室里的小功放,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