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長江FL16-42電影機的参数問題。

楼主(2019-12-13):
各位師傅,現有一臺南京産長江FL 16-42老式電影機,因缺少電源部分,講問師傅可否提供相關數据,機上六芯和五芯插座各腳參數,謝謝!

补充内容 (2019-12-14 21:00):
16毫米长江F16-42铟灯小电源 6芯大线5芯扩音机孔12号 .

楼主:
附上全图。

网友A:
首先要说明是什么灯的机器,溴钨灯,铟灯?氙气灯?因点灯方式不同,不加以说明没法给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明是什么灯的机器,溴钨灯,铟灯?氙气灯?因点灯方式不同,不加以说明没法给你参数。

16毫米长江F16-42铟灯小电源 6芯大线5芯扩音机孔12号

网友B:
五芯 只有 三芯有用,+、—2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芯 只有 三芯有用,+、—27v

很多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说明是什么灯的机器,溴钨灯,铟灯?氙气灯?因点灯方式不同,不加以说明没法给你参数。

哈哈,看到F16-42就知道机器是铟灯的,这种机器应该需要高压电源啊。

网友:
只知道是两个电源,一个是铟灯触发电源。

楼主:
主要是要六芯和五芯插座电压数值,铟灯电源可用其它灯泡代替。

网友C:
我有一台一样型号的,也是没有电源和灯,现在正备料,电源准备改装到机器里,灯泡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一样型号的,也是没有电源和灯,现在正备料,电源准备改装到机器里,灯泡用LED。

我也想这样改改,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看看这个用得上吗

楼主:
多谢!应该可以参巧参巧。

网友D(2020-01-30):
参考一下,看能有所帮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看能有所帮助不

感谢,下了研究下

网友:
同问:长江4的大6芯中24V是作为放映钨灯电源的。但是42机型的铟灯电源由专门的铟灯电源供电。那么这里的24V会是给哪里供电的呢?难道是这里的大6芯两个脚没有用?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看能有所帮助不

很想学习这个长江F16-4电影机说明书,但下载下来后,文件打不开~请问可以再发一遍吗?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一个图

网友E(2022-03-02):
我觉得这图中标识有误,220V和24V都是交流,共地的,这两组电压都是在变压器的初级抽头的,热地,7V那个你看能测的是空载电压,加上负载后大约3.8-4.2V,是串联稳压的,第六个脚有个电压,是给钨丝灯泡预热用的,氣體灯的时候24V和这个第六脚电压都用不上。六脚插座上面那个两孔插座是给氣體燈提供高压的,分正负极的,扩音机后面那个插座是扩音机直流电源,三根线有用,正负电加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图中标识有误,220V和24V都是交流,共地的,这两组电压都是在变压器的初级抽头的,热地,7V那个 ...

确实是,大意了

网友(2022-05-07):
换上350瓦铟灯,连接42小电源,插上铟灯电源触发器,就OK了。
这种机型最垃圾。使用麻烦,连接口容易烧蚀。铟灯插口没有不烧坏的。
我有两套,都贱卖了。

网友F:
请问7V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7V做什么用的?

我觉得好像是灯箱里面那个指示灯的供电

网友:
我有整套齐全的,大小电源都有。需要了解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好像是灯箱里面那个指示灯的供电

谢谢 4V从哪里进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