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张剃须刀电路图,其中有几个电容容量无法确定,求教

楼主(2019-12-13):
自己的一个超人电动剃须刀,型号是SA-2605,按动开关电机不转动,老眼昏花用手机拍照放大后画了一张电路图,企图接下去修修看,其中有几个电容容量无法确定。
有愿意赐教的在此先表示感谢!

补充内容 (2019-12-21 11:05):
重新画过相对正确一些的图请移步12楼。谢谢!

楼主:
怎么照片没有传上去?

楼主:
图片最后显示不全的是DC2.4V

网友A:
先确定电池是好的,电机是好的,(用自己的电池来带动电机)再修电路,再有8550是PNP管。

网友B:
电路没画对,220电源变压出来的电没给电池充电

网友C:
电路图需要重新画一个。

网友D:
led 插220v 能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池是好的,电机是好的,(用自己的电池来带动电机)再修电路,再有8550是PNP管。

谢谢,电池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画对,220电源变压出来的电没给电池充电

是的,粗心了,D1、D2都把方向画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需要重新画一个。

确实,对不住大家了,图没画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 插220v 能亮吗?

电池能充足的。

楼主:
想把原来错得太多的图删除重发一下好象不行

网友E:
Q4  2T1 S9012是pnp管,发射极应接到电源正极,它驱动Q5 D882控制电动机运转。
Q3  S8050与Q4 S9012组成轻触开关电路。按钮开关对电容C4充放电,切换两个稳态。
Q1  13001组成充电电路,Q2防止充电期间触发轻触开关。
重点检查按钮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Q4  2T1 S9012是pnp管,发射极应接到电源正极,它驱动Q5 D882控制电动机运转。
Q3  S8050与Q4 S9012组成轻 ...

谢谢中国心的解说,这把剃须刀以前坏过一次是如你所说的按钮开关接触不良,后来换过又用了一年左右了,这次不是开关问题。
说实在的剃须刀有很多把的,所以也没有实心去修,东西又很小,年纪大了,眼力不行,有时把玩一下也是兴趣使然,关于2T1的接法我有空时会重新看看,几个管子我测过好象都没坏,性能如何不敢确定,心里怀疑充放电电容会否失容,手头没有换的,又长期在义乌,不在家,工具也不方便,真心要修好它还是有把握的。
也是来论坛一个帖子都未曾发过,包括其他论坛发现剃须刀电路可能太无利可图不易查到,想抛砖引玉一下,不过看来大都不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
还是谢谢你和大家回复!

网友:
剃须刀里的电路板故障率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