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知道整流管6Z17的参数?

楼主(2019-12-13):
从网络上看到有这个型号,很少见!

网友A:
高压单二极管,没什么用,电视机行扫用的,很冷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单二极管,没什么用,电视机行扫用的,很冷门

您说的是1Z11或1Z7?那种高压整流管一般高压阳极都设在顶上,这个外形是和6Z4

网友:
单屏极,半波整流管。没查到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1Z11或1Z7?那种高压整流管一般高压阳极都设在顶上,这个外形是和6Z4

就是把高压帽移下去了,高压的一般才做成单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高压帽移下去了,高压的一般才做成单二极管

明白了,有参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有参数吗?

曾经在北京的新产品广告上看过,就记得反压有数千伏,试制品,没量产过,估计就是因为帽子改下来容易打火吧

网友B:
楼主可以给个连接吗,估计便宜的话进几个,玩玩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给个连接吗,估计便宜的话进几个,玩玩看,谢谢!

x宝去搜 只有一家卖这个 不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给个连接吗,估计便宜的话进几个,玩玩看,谢谢!

我是在咸鱼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