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器件

楼主(2019-12-14):
当我们几年前在讨论矿石机高阻抗音频变压器时,有一个美国的矿友说;美国的电力变压器己经不用铁芯变压器了.

而用【电压应变片】来做电力变压器.效率非常之高.

这个【电压应变片】就成了我们无线电迷心中的〝火凤凰〞.总想见识,拥有.

在美国的高压线明线的亍道上,看到同功率高压变压器体积呈长园柱型,全是单相的,等功率体积的美国变压器只有

国产变压器三分之一体积,而且没有散热翅板,但注入某种气体的变压器,使我们没法见到【电压应变片】真容.

我在数年前在一部不明产地的DVD机上终于发现机上的七寸屏灯管没有变压器,这型号机完全没来配件,

拆机取部件就成了我这管备件的工作方法.

如图的30x6x2.8mm的长条黑块就是大名鼎鼎的【电压应变片】.或【电力应变片】.但它的工作原理,电压是按什么

公式变换,一无所知.多大功率与零件体积,一无所知.

如照片中两侧银焊片是超音频电压输入点,振荡电路是由两块BE562X的IC作功率推动,由一块KH8030作功率管理.电源

是9V,由L19串保险丝F2供给.好象未发现有初次级之分,及地线点,顶端靠高压接线插座侧有3KV的高压输出端银焊片

矿友们可用【电力应变片】【电压应变片】或用照片导入方式,查讯世界矿石机网,有否这方面研究,如果有,这就有助

我们矿坛进入这个零件领域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变压器。

几年前看见过原理。最常见的就是压电陶瓷蜂鸣片。

陶瓷片蜂鸣器有个不好的特点;功率超过一点,就碎裂,这又好象与电压变压器特质有点不同

我所在公司有陶瓷高音喇叭,一超40W/50W就玩完

而且一个是电/电转換,另一个是电/声转換

网友B:
走新的路、新的领域、新的起点、新的玩法、新的结局

网友C:
“【电压应变片】来做电力变压器.效率非常之高.”。不知道可以节约多少能源?又可以节约多少材料?让人眼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新的路、新的领域、新的起点、新的玩法、新的结局

您总结了矿坛矿区的特点.

你会英语的话请帮忙网搜这器件真实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应变片】来做电力变压器.效率非常之高.”。不知道可以节约多少能源?又可以节约多少材料?让人眼红 ...

我几年前网搜过,好象有些电陶器件生产厂有过类似名称,可惜网页只有广告功能,而无问讯联糸功能

或许电力部门已在应用.希望矿坛能开在中国矿机应用先河

网友D:
这种电压转换方式估计要很高的频率,而且效率和稳定性不是很高吧?也许很适合低压转高压,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压转换方式估计要很高的频率,而且效率和稳定性不是很高吧?也许很适合低压转高压,纯猜的

我看见的电力变压器是60HZ的,照片因换电脑失了,改天发上

我想陶瓷滤波器的瓷片才是同类,这就有一个原理问题要解决;

什么时候它的工作,和选频高效有关?

什么时候它的工作,和电声效率高有关;电声转换率特别高,

什么时候电压转換功率损耗特低?

会不会某个陶电零件损坏了,变成电声效率很高-----惨了,整个布鲁克林区都是100KW的60HZ

的震耳欲聋声,方园数公里玻璃窗全震坏?

若能开展矿机研究,那首当其充的是;直接用其电压控原理使陶瓷片改善其阻抗以提高阻抗匹配达到效高制

作微功率陶瓷喇叭

还是用作阻抗变换,匹配舌簧喇叭/舌簧耳机---使这微功率电声效率之皇最好?

网友:
貌似跟打火机中的压电陶瓷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ezoelectric transformer

很難想像這是一篇14年前的文章,而且所謂「新器件」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意識形態壁壘和網路長城真是能把人類做徹徹底底的切割。

网友:
支持LZ继续研究。

网友:
应该是“压电变压器”没有错,第一次见到这种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总结了矿坛矿区的特点.

你会英语的话请帮忙网搜这器件真实名称?!

回“总理”版主,我不会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