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珠拆焊怎么买?

楼主(2019-12-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捡最便宜还包邮的买。我就买的最便宜的。

网友:
PTC  加热片买一块就好,自动恒温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 那么关系瓦数干嘛!  这个瓦数和面积是对应关系,就看你需要多大面积的了。  你说2升的电饭锅和5升的电饭锅, 那个效果好,那个温度高。 这个根据你的需求来的!  自己维修搞搞。选个最小的就行,温度都差不多。  你若是工厂就买个大的吧!
其实你还可以买个便宜的,PVC热熔机, 水电安装烫水管那个挺好,好的还可以调温,300-400度,也不错。

网友A:
能不能发个图片啊?您说的LED灯泡是什么样子的?我拆过一个LED射灯,是18W的,上面有18个LED灯珠,是圆形的,不是那种贴片的发光管,每个是1W,把两端引脚焊下来换上新的,正负极不能接错,把坏的几个换下来,就正常发光了!

网友:
楼主您不是说的LED灯泡吗,怎么又扯到加热板上了呢?一个LED灯泡能有多少瓦呢?600W的是什么灯泡,发个图片看看好吗?

网友:
看楼主要换多大的灯,也就是需要的热量多少,照你能换最大的热容来选。

网友:
恒温片,弄一下

网友:
对于PTC加热片来说温度和功率没有太大关系,功率和楼主的使用范围有关,比如需要大面积加热,比如同样加热1公斤铝板,100W肯定没有600W热得快,就是这样的简单关系,

网友:
  我买了一个PPR热熔器   29包邮  可调温的    贼好用

网友:
使用频率不高的话建议买个小功率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个图片啊?您说的LED灯泡是什么样子的?我拆过一个LED射灯,是18W的,上面有18个LED灯珠,是圆形的 ...

估计楼主说的是常见的LED照明用的灯条或灯板。一般用0.5瓦、1瓦或3瓦灯珠组成。
为了散热,LED是焊在铝基的灯条和灯板上,焊点散热快,普通烙铁是比较难取下来的。

专业维修的是有必要搞个恒温的预加热,当然用热风枪也行。
业余的家庭偶尔修修,其实很简单,坏的灯珠直接用导线短接就行,恒流的不影响使用。
想完美些,用尖嘴钳把坏的灯珠夹碎(不需加热,不需完整拆下),用功率稍大一点的烙铁焊上新灯珠即可。

实在需要局部加热,打火机就行,电烫斗也可辅助加热。方法虽土,但应急的时候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