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磁环3DQ场效应管中波矿机

楼主(2019-12-14):
磁环3DQ场效应管中波矿石收音机简介:
磁环用的是镍锌磁环,型号:NXO100--60*38*20
线圈用0.04*275的里兹线绕制。
此矿机的天线线圈采用抽头方式,利用波段开关转换匝数做到最合理的匹配。
用100UA的电流表来看信号的强弱。
刚学制作矿机望大伙勿笑

先上完工图
用350欧的舌簧喇叭收听还不错
制作过程
开料
各种钻孔
磁环绕制准备
电感绕制
焊接抽头到波段开关
背面完工图
用CAD设计面板
打印出来的效果
来自矿坛版主的电路图

网友:
矿机做的不错,字写得也很漂亮!

网友:
积极参赛矿石机大赛,就是对论坛的关注和支持。赞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

网友A:
能带动舌簧喇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带动舌簧喇叭吗?

强台超过100ua,能带动舌簧喇叭,就是阻抗没匹配好,声音不如耳机的大

网友B:
工程浩大啊!实际成本不低于PL310吧?不知道于普通矿机比较,有哪些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浩大啊!实际成本不低于PL310吧?不知道于普通矿机比较,有哪些优势?

这就是最普通的矿机,矿机无法与有源机比较,再便宜的有源机都比无源机强。矿机只为一个爱好情怀,不以价格来衡量。

网友C(2020-01-22):
把转换开关装在磁环里面是一大败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转换开关装在磁环里面是一大败笔。

磁环固定之前试了一下,方旁边和放在波段开关上面没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环固定之前试了一下,方旁边和放在波段开关上面没有区别的。

磁环线圈的Q值会下降好几百,这种变化靠耳朵听矿机音量的大小是感觉不出来。

网友D:
请教大方:既然音频电流是交流电,可是表头是直流表头,为何可以来指示音频电流的强弱?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方:既然音频电流是交流电,可是表头是直流表头,为何可以来指示音频电流的强弱?

我理解,音频信号只是在频率、幅度发生连续变化,它在方向上应是不变的,应还是直流的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