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P1P+IRF510 低压胆结石电路随想,请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2019-12-14):
前几天在论坛里询问过关于12AU7胆结石电路的问题,我基本放弃了其12V阳压胆结石的计划。

偶闻前辈推荐13P1P,查了一下数据,感觉还有希望,13P1P阳极经典应用电压只有26V,也许在三极管接法,12V-18V阳极电压条件下还有希望,遂得随想电路图一幅。
五极管状态下,12V时由于曲线非线性,仅能利用少量的近似线性区段,但是动态范围和输出功率也许会大打折扣。

另一点,由于没有试过其三极管接法也不知道其三极管接法的曲线,五极管接法曲线基本没有参考价值。

另外,这个第三栅极和阳极接在一起的内部结构实在是太离奇了。不知道对于三极管接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请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A:
13P1P的G3接了A,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四极管,所以曲线会这么难看,弯弯曲曲的,就是四极管的负阻效应特征的体现,标接四极管失真肯定是很大的,一般无法接受,接三极管把G2也连到A上即可,手册上没有给接三极管的曲线,得自己测试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P1P的G3接了A,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四极管,所以曲线会这么难看,弯弯曲曲的,就是四极管的负阻效应特征的体 ...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把别人没走过的路走一遍!

网友B:
这个管我也动过心思 但管座太难找了 见有卖的但太贵了 比管贵许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把别人没走过的路走一遍!

路基本上都有前辈先贤探好了,自己看书一步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基本上都有前辈先贤探好了,自己看书一步步走

所言极是。不过玩着玩着总能发现前人没发现的东西

网友C:
lz有需求我可以帮测 几分钟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需求我可以帮测 几分钟出图

前辈有这个管子?能测当然更好,如果业务繁忙就不烦劳前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有这个管子?能测当然更好,如果业务繁忙就不烦劳前辈了。

我可不是前辈 坛里我估计是最年轻的   手头正好有此管 马上就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是前辈 坛里我估计是最年轻的   手头正好有此管 马上就能测

那正好,如果不耽误时间,请帮忙测一下三极管接法的曲线(G2G3阳极接在一起),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正好,如果不耽误时间,请帮忙测一下三极管接法的曲线(G2G3阳极接在一起),谢谢了

仪器出了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仪器出了些问题

我那图示仪已经是老马了 四十年了 前一阵一直正常 刚才开机发现阶梯波出了大问题 我试试今天晚上能不能修好 修不好只能过年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0和317 换位置 否则不会响的

我看好多示例电路都是317在下,510在上,所以感觉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那图示仪已经是老马了 四十年了 前一阵一直正常 刚才开机发现阶梯波出了大问题 我试试今天晚上能不能修 ...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这可是高级玩意,测测小型电子管也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我也动过心思 但管座太难找了 见有卖的但太贵了 比管贵许多

13p1p用的是标准八脚管座,很容易买到,价格也很低,瓷座2--3元一只,质量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这可是高级玩意,测测小型电子管也没问题

是个jt-1a图示仪 肚里全是胆 配个灯丝电源和帘栅高压电源 测一般的电子管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这管灯丝电流太大了,输出不到0.5W。但如果是推耳机,已经绰绰有余了。推音箱可否做OTL输出?利用这个管的低内阻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管灯丝电流太大了,输出不到0.5W。但如果是推耳机,已经绰绰有余了。推音箱可否做OTL输出?利用这个管的 ...

其他管子阳极电压低了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才选这个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p1p用的是标准八脚管座,很容易买到,价格也很低,瓷座2--3元一只,质量也很好。

我记错了 谢谢提醒   谢谢是大8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他管子阳极电压低了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才选这个管子的

美国型号的12K5,灯丝电流比这个管小得多,但是管子不好找,这些12V的低压管是设计在汽车收音机里用的。给你美国摩托罗拉的车机功放部分,参考参考。

网友:
即使12AU7较贵,你也可以试试6N1推场效应管,不要轻易就放弃。不试试终究是遗憾,试试就知道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国型号的12K5,灯丝电流比这个管小得多,但是管子不好找,这些12V的低压管是设计在汽车收音机里用的。 ...

嗯,这管子确实不好找

网友G:
12V电源电压太低,扣除掉电子管低压截止区域和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区域,剩下可线性工作的电压区域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电源电压太低,扣除掉电子管低压截止区域和场效应管的开启电压区域,剩下可线性工作的电压区域太少了。

我在想能不能提升到24V,但是不知道场效应管那里应该怎么改。。。

网友H:
是五六十年代的汽车用管。灯丝费电,输出功率小。好处是阳极电压低,输出阻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五六十年代的汽车用管。灯丝费电,输出功率小。好处是阳极电压低,输出阻抗低。

那个年代,汽车上用收音机也够豪华的了

网友I:
13P1P三结特性曲线,是中国音响的“123”版主老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3P1P三结特性曲线,要感谢中国音响的“123”版主老师!

十分感谢!有了这个曲线相当于给后续研究铺平了路

网友:
我只是曲线的搬运者,请感谢“123”老师!

愿能给楼主的研究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