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尔文线夹引起的测量误差离谱,正常?还是电桥坏了?

楼主(2019-12-14):
测Nichicon的电解,发现开尔文夹子的线的摆位对测量结果影响超级大,1khz以下,影响都还好,如图片这样20khz测量,简直没法用。

请问是正常的,还是电桥有毛病?

线并在一起时候这样
线分开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这个线看起来真是挺烂的,接头的尾部都固定不住,太细了。在20khz测100uf影响都很明显了。等测 ...

关键是对Washu老师讲的模型和电桥的测试原理要比较透的理解一下。
1) 简化电容模型。
简化电容模型是一个纯电容C,串联一个纯电感L,再串联一个纯电阻R。这个R就是我们通产说的ESR。
对于一个频率为ω的正弦激励U,这个器件的复阻抗为:
Z = X + R = Xc + XL + R =1/(jωC) + jωL+R = -j/(ωC) + jωL + R
其中,j是虚数单位,Xc = -j/(ωC), XL = jωL, X = Xc+XL, 分别称作容抗,感抗,电抗,是纯虚数;R是纯实数。
用|Z| = √(|X|^2 + |R|^2), |X| = ωL - 1/ωC, |Xc| = 1/ωC, |XL| = ωL表示各类阻抗的模,或者也称作绝对值吧。后面为了简单起见,当提到某类电抗的“大小”时,指的是其模的大小。

可以看到,当频率ω增加时,容抗变小,感抗变大;而容抗和感抗的符号是相反的,所以对于一个电容,当频率上升足够高时,感抗会显著呈现并抵消掉容抗,表现为等效电容量减小;当频率达到 1/ωC = ωL 也即 ω=√1/(LC) 的时候,器件只剩下纯电阻相应,除了损耗之外,电能的存储电容和电感之间来回交替,所以此时成为自谐振。当频率超过这个值的时候,电容就变成感性了,如果电桥主参数仍旧测的是电容,显示就是负值(因为容抗和感抗差一个负号)。
电解电容因为是卷绕型的,所以其串联电感比较明显。
当然,在实际的模型中,C,L,R本身也还是随频率变化的;同时测量夹具的引入使得事情更复杂,但是这个简化模型还是好用的,分析方便。其它的可以视作微扰来处理。

阻抗式子还可以写成
Z = |Z| (|X| + |R|)/ |Z| = |Z| (jcos(φ) + sin(φ)) = |Z| exp(jφ);
(根据复数取模的定义,|Z|, |X|, |R|满足勾股定律,因此构成三角关系)。
这个φ称为相角,实际意义是器件内部的电流和它两端的电压之间的位相差。实际上复数的引入是为了方便的描述相角,真实系统不会存在虚数电压和电流。

对于这么一个两端器件,两端电压为U(方便起见U取实数,即相位为0),通过电流为I,欧姆定律仍旧适用:
|I| = |U| / |Z|,
I = U / Z = exp(-jφ) U/|Z|
可以看出电流比电压落后角度φ。
特例:纯电阻φ = 0; 纯电容 φ = 90°;纯电感φ = -90° (符号也许写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相反的)。
另外还有一个角度δ = 90° - φ,我们通常讲的 损耗 D = tan(δ)。而我们通常讲的 品质因素 Q = tan( φ)

2)电桥的测量
电桥想要的到的是复阻抗Z,但实际上是通过欧姆定律来测的。
先测DUT两端的电压Ux;
自平衡桥通过电路设计,使得通过标准电阻(纯电阻R0)的电流和通过DUT的电流完全相等(幅值和相位都相等),然后测标准电阻两端的电压U0,得到电流的绝对值:
Ix = I0 = U0/R0;
因为对Ux、Ix测量都只能得到有效值,所以通过这两个算出来的是阻抗的模:
|Z| = Ux / Ix
而电流Ix相对于电压Ux的的相角φ,需要用到鉴相电路去测量U0 和 Ux之间的相角来得到。
然后得到
Z = |Z| exp(jφ) = j|Z| cos(φ) +|Z|sin( φ)。

此时如果主参数是要读电容,它就按照 C = -1/ (ω|Z|cos(φ)) 算给你,副参数是R那就是直接|Z|sin(φ)。其它参数都是数学运算了。

所以,电桥测试的结果,就取决于它对|Z|和φ的测量精度,也即对电压的测量精度和鉴相精度;而通常后者更为重要。

注意观察计算C的式子,它是和|Z|cos(φ) 成反比,当|Z|很小的时候,一点点变化就会导致计算结果变化很多。假设容抗本来是10mΩ,因为导线扭了一下,感抗增加了9mΩ,注意感抗和容抗符号是相反的,电抗会变成1mΩ ,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变化,但算出来的容量就会变成10倍;假如感抗增加11mΩ,电抗会变成-1mΩ,电容值就变成负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我描述的情况应该有误,应该是只要做了闭路或者开路清零后,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先上测试结果图
...

我觉得从仪表测试精度的角度看,清零前后的结果都没问题。
从100Hz~20kHz的规律看,电容在这套电桥夹具上,20kHz还没有达到谐振点,清零后测试的精度更高些。
如果想了解下细节,简易切换到 R + jX 模式。先记下自动量程时对应的实际量程,选择手动量程模式,记下清零前后插入短路片状态时不同频率下R和X的值;然后放上待测电容,再记下不同频率下R和X的值。
这是个繁重的体力活,不多折腾一遍后还是会有收获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投入一定的¥和时间后就会印象深刻。
胜利的这个仪表硬件方案上在100kHz以下,精度应该不会超出手册给出的限值。只是你关注的细节跟仪表展示的东西有差异,比如对于数百uF的大电容,超过1kHz后,更应该关注ESR指标,这时仪表给出的电容值只是个参考,甚至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
胜利电桥的手册里提到,校正时的夹具摆位要保持和测量时一样。

随意改变夹具摆位和周边介质,无论什么惨不忍睹的结果都不意外。

网友A:
楼主你去看看基本知识,这么大电容用20KHZ,10KHZ测试?测试瓷片或者小容量高频电容用高频,大容量电容用低频啊,这是常识啊

网友:
我看人家电桥 线 都缠绕在一起

网友:
测试线有问题吧,是自己做的还是成品?

网友:
线有问题了,夹子摆位影响没这么夸张

楼主:
原厂线,新买的电桥,中彩了吗?我知道,测试线缠起来减小线间电容会好些,但肯定不至于这样离谱。

网友B:
这种滤波电容能用KHZ 去测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滤波电容能用KHZ 去测么 ?

厂家提供的esr就是100KHZ下测的,所以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我又试了试,容量100uf电解,选择10khz测试,我的线这样摆位测出的误差就很离谱了,哪位手里有大容量电解,可以帮忙试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测试线散开电感大一些,测出来的电容值也会大一点。看图片,线不是特别长,电容也才100u,不至于大的太离谱。还是先排除一下测试线问题。

在测量电解这类低阻抗元件,方法要正确,先短路清零,保持测试线别动,然后测量

楼主:
感觉不像线的问题,稍微把线分开点,测量结果就会有很大变化。手头也没有替代线可以测

网友C:
先找个高精度的CBB或者独石电容来测。 电解电容本身稳定性很差也不适合用高频率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高精度的CBB或者独石电容来测。 电解电容本身稳定性很差也不适合用高频率来测试。

这个绝对不是电容不稳定的事

楼主:
因为刚刚这样摆位还测出来电容是负数

网友D:
这谁家生产的电桥?貌似主机有问题。

网友E:
测试线有问题!我另外配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谁家生产的电桥?貌似主机有问题。

胜利的,也就是中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线有问题!我另外配的也是

请问你换了线就好了吗

网友:
测试线的问题

网友F:
你前不久开贴问电桥的事,我就给你说过:国产电桥我只推荐同惠。

你这电桥肯定有问题,你现在赶快去找商家退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前不久开贴问电桥的事,我就给你说过:国产电桥我只推荐同惠。

唉,不听老人言啊。当时看中他0.1Vrms的测试电压方便在线测量,另外需要20khz测量音频耦合电容。最主要还是因为便宜,才980块,同惠提供这些功能的要翻倍价格了。

我手里别的类型的电容,最大只有个2.2uf 的cbb,测量出来和2uf的电解电容一样,线的影响有,但不算大。低容量的各类型电容试了,也没有问题。唯独是大容值的电解电容,才这样。100uf,250uf,都很离谱。

所以现在搞不懂,是测所有的大容值电容都会这样,还是只测大容值电解会这样。会不会表其实是正常的,只是电解电容的特性没法用开尔文夹来测?

有哪位可以帮忙测量下看看吗?

网友:
一是测试频率选的不当,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应在较低的频率下测试,比方说1KHZ甚至更低,你的电桥手册应有说明的;再就是你的测试线每根都是单独屏蔽好的,检查一下接口插头,看看接地线是否接地牢靠。

这是某电桥测试范围的参考值,

网友G:
470u个100u在100Hz、10kHz下的参考结果。同惠的TH2821A

楼主:
看起来我的测量是在图里的阴影范围内,属于原理上不能测量的。那这样说起来我这现象是正常的是吗?

20khz测量,是因为我看电容官方手册ESR值5毫欧是100khz下给出的,所以我以为除ESR外,是不是别的参数也是可以看一下的,结果一看吓了一跳

我把表笔短接,稍微动一下线,角度一会正,一会负,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0u个100u在100Hz、10kHz下的参考结果。同惠的TH2821A

10khz下,您把夹子的线动动,分开一点,对结果没有影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hz下,您把夹子的线动动,分开一点,对结果没有影响是吗?

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楼上有几位说过了,您这台怀疑测量卡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换了线就好了吗

没换,我是胜利4080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售后直接整机寄回给胜利了,看看到时候他们换一台新的还是只给我换线

网友H:
我估计是电桥太菜,说实话,胜利的玩意儿,能不能比得上业余制作的还是个未知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是电桥太菜,说实话,胜利的玩意儿,能不能比得上业余制作的还是个未知数

哈哈,是的,他卖的这个价位比业余的也就高个2,3百吧,一份价格一分货。不过DIY品控,感觉更难,多数是焊出来完事,相比下,还是企业靠谱的多

网友A:
电容容量越大通过的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高频电容多为小容量,
这不是一个概念。
高频电容,是指一个电容器的高频特性非常好,这要从电容器的设计和结构上下功夫。
有些电容器,比如铝电解电容器,在较低频率下工作,它是一个很好的电容,
但对于几百KHz以上的频率,它不再是一个电容,而变成了一个电感。
所以,铝电解电容器的高频特性比较差。
这是个非常专业问题。电容器专业的技术人员都知道。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数字电桥LCR的基本原理吧,我懒得打字贴了,好好学习下就好了,电桥没问题,线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去看看基本知识,这么大电容用20KHZ,10KHZ测试?测试瓷片或者小容量高频电容用高频,大容量电 ...

楼主这个是聚合物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数字电桥LCR的基本原理吧,我懒得打字贴了,好好学习下就好了,电桥没问题,线也没问题

谢谢你的指点,我后面发的两个图,表笔短接,主机测量角度,一会正,一会负,这个也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越大通过的频率越高容抗越小;高频电容多为小容量,
这不是一个概念。
高频电容,是指一个电容器 ...

用20Khz来测这个电容,是因为我确实有十几二十Khz的音频信号进到这个电容里,不同电容对声音信号的衰减程度不一样,对整个系统最后得到的声音就有影响,我的理解不对?

网友:
电容测试和测试频率有关,电解测试一般用120hz,最多1khz,云母,瓷片等高频电容才可以用100k-1mhz

网友:
你自己了解下各种电容特性,LCR测试原理,然后拿个示波器接到电桥的测试端,看下波形就知道了,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楚,语言组织能力太差,给你彻底讲明白讲清楚也没那个时间,所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给你指个方向

网友:
電橋配有一個測試電容的轉接頭啊,沒電線的,直接接上電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后面发的两个图,表笔短接,主机测量角度,一会正,一会负,这个也是正常?

电容测试状态,短路测试夹读数的操作是不正确的。

电桥说明书附带的数据手册一般会指明各个频率最大测量范围,我上面那个2821A在10k下是999uF,2822A印象里好像是100uF。但这并不代表超范围后动线会有大范围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我的测量是在图里的阴影范围内,属于原理上不能测量的。那这样说起来我这现象是正常的是吗?

20kh ...

测电容如果短接表笔,电容值不应该是无穷大吗?  开路是接近00000

楼主:
胜利原厂线确实比较垃圾,同惠的至少下面部分,是裹在一起然后外面用线皮包着的,我自己把线那样绞紧在一起试过,误差虽然好很多,但依然离谱。我这个电桥没有配同惠26005那种专用夹具,用那种肯定不会有问题。

我自己倾向于这个离谱误差是这种线引起的正常误差,不过反正花30块运费寄回胜利可以做售后,我就当30块买个答案,还是把电桥寄走了。

不得不说,考虑到售后,还是买商业电桥吧,diy产品,意见不一的时候,有的好扯皮的

等售后有结果了,我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测试状态,短路测试夹读数的操作是不正确的。

电桥说明书附带的数据手册一般会指明各个频率最大 ...

我这个也有,不过说明书的意思应该是保证一定精度的情况下,提供的测量范围。打比说,测出来误差50%,干脆厂家就告诉你这个范围测不了了,但也绝对不会我这样的离谱误差。

我这个线本身没啥问题的,我检查过,没有虚焊,插上去也没有接触不良。

我是倾向于我这类散在一起的四根线,在我这样20khz测量大容量电解时候,就会这样离谱。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有,不过说明书的意思应该是保证一定精度的情况下,提供的测量范围。打比说,测出来误差50%,干 ...

不是,你这个是正好在谐振边缘,所以才会有离谱的“误差”,即使是 26005,如果故意设计一个 DUT 也可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26005 的接触比这种夹子更可靠而已

我这两天感冒发烧又有点忙,晚上如果有空给你写一下这个原理。

网友J:
100KHZ以上,不能用线夹测试,要用测试盒。至少也要用带屏蔽的4线测试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你这个是正好在谐振边缘,所以才会有离谱的“误差”,即使是 26005,如果故意设计一个 DUT 也可以 ...

感谢瓦叔,不着急,等您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00KHZ以上,不能用线夹测试,要用测试盒。至少也要用带屏蔽的4线测试夹。

我这个就是20khz测试,实际上,从4k赫兹开始,线的影响就开始有明显误差了,越到后面越离谱

网友D:
测试了一下供你参考。
电容是日化的 KMH 系列10000uF/ 50V电容;测量 仪器是3302 (破解版3250);所用线缆是淘宝上随便买的线缆。

DUT 10000u/ 50V

DUT 10000u/ 50V

Cable

Cable

100Hz 和1kHz下,线缆位置的影响非常小,就只测了一组。10kHz - 1MHz,每个频率测两次,线缆基本捋直测一次,线缆绕个圈测一次。

100Hz:

100Hz

100Hz

1kHz:

1kHz

1kHz

10kHz 捋直:

10kHz-1

10kHz-1

10kHz 绕圈:

10kHz-2

10kHz-2

100kHz 捋直:

100kHz-1

100kHz-1

100kHz 绕圈:

100kHz-2

100kHz-2

1MHz  捋直:

1MHz-1

1MHz-1

1MHz 绕圈:

1MHz-2

1MHz-2

可见高频时线缆的几何构型确实对测值有影响,主要是线缆的感抗增加,相当于抵消了电容的容抗,使得计算出来的容量变小。

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可以预见的,而不是跳动的。如Washu老师所说,在共振频率附近(感抗=容抗)会有不稳定的测值,小干扰就会引起大跃变;但是如果你4kHz - 20kHz,都有跃变现象就不正常。

顺说一句,用高频率测大容量电解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虽然此时测得的容量不准确(电容本身的串联电感的感抗很大,所以计算出来的容量很小),但是ESR是有意义的。当电容用在有高频分量的电路中储能/滤波时 (典型就是开关电源),高频下的ESR会引起电容发热,所以这种电解专门有高频ESR指标。

楼主:
辛苦了,您的线带来的误差,完全不像我的那么夸张,这样看来我那套硬件确实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下供你参考。
电容是日化的 KMH 系列10000uF/ 50V电容;测量 仪器是3302 (破解版3250);所用线 ...

你这个电容,10kHZ 下 θ 是 -16 deg,100kHZ  又变成 -63 deg,1MHZ 居然成了 -89 deg,你觉得还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容,10kHZ 下 θ 是 -16 deg,100kHZ  又变成 -63 deg,1MHZ 居然成了 -89 deg,你觉得还没有问 ...

(刚话说快了回帖删除)容我再想想。

网友K:
我的表测量范围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容,10kHZ 下 θ 是 -16 deg,100kHZ  又变成 -63 deg,1MHZ 居然成了 -89 deg,你觉得还没有问 ...

刚刚光注意容量了,您这么一说我又晕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容,10kHZ 下 θ 是 -16 deg,100kHZ  又变成 -63 deg,1MHZ 居然成了 -89 deg,你觉得还没有问 ...

我刚用另外一个桥测另外一个电容2200u/50V的,100/1k/10k/100k/200k,也是这个规律,角度-84/ -48 / -14/ -12/ -30,容量 思考中。各频率下串联电阻变化不大,约从80毫欧降到50毫欧。“容量”是一路下跌,阻抗是先降后升……难道过了共振点了?过了共振点不应该是感性,容量负值角度正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表测量范围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不能测,可能误差慢慢变的太大,就懒得详细说了而已。

测量范围在应该是瓦叔说的那种临界点之内,误差越来越大,不会到了多少Khz就突然变得超量程不能测了。

我的表说明书这样的。虽然我看着头晕,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用另外一个桥测另外一个电容2200u/50V的,100/1k/10k/100k/200k,也是这个规律,角度-84/ -48 / -14/ ...

您的变化,至少是线性有规律的,不像我,动下线,直接就跳到另一个极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不能测,可能误差慢慢变的太大,就懒得详细说了而已。

测量范围在应该是瓦叔说的那种临界点 ...

我这表说明书上测量范围是有限定的 实际也不能测。测量电压是1V.p-p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下测量信号的变化。

网友:
粗略模拟了TH2821A的激励回路,做了频率响应分析。激励电压也是0.3v,大致就是信号源串30欧电阻过电桥测试夹(模拟电桥内部),运放的影响暂时忽略。我用的是三种规格电容,红色的是cbb的.47u杂牌、100u和470u普通电解。曲线蓝色为增益,红色是相位,白色是频率。信号源从100Hz做到20M。手头没有楼主那种聚合物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我后面发的两个图,表笔短接,主机测量角度,一会正,一会负,这个也是正常?

你一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之前我提到了,你可能正好遇到电容谐振;第二个就是,这种夹具的接触不是非常良好。

然后我们先从你这个夹具短路这个角度看问题,就是为什么辐角 θ 一下子正,一下子负?

即使是 TH2819+TH26005,用金灿灿的原装专用短路片短路,执行夹具短路校正后,它也是一样乱跳

和你的胜利并无区别

为什么呢?

辐角 θ ,它是复阻抗 Z = R+jX 的另一个表达式 Z∠θ,两个表达是等价的。

可是仪器,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电桥,不管是老式手动电桥还是自平衡桥,都无法直接测出辐角 θ,电桥能直接测出的是 X/Cx* 和 Rs,辐角需要根据电桥测出的 Xc 和 Rs,然后用反正切函数得到。

*老式手动电桥是全桥,有标准电容,可以得到 Cx;自平衡桥是半桥,没有标准电容,所以得到的是 X,需要换算成 Cx

那么为什么短路夹具的时候辐角会是一个乱跳一会正一会负的情况呢?显然,如果夹具理想,是不是应该 Z=0,R=0,X=0

所以你可以看一看你的电桥夹具短路的时候,R 和 X 是多少

当然现实的夹具不是理想的,而且电桥本身内部走线都有分布参数啦,所以实际上夹具短路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剩余电阻 R 和分布电抗 X,在执行短路校正的时候,电桥测量夹具的分布参数并记录下来,在以后的测量中予以扣除。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短路显示值是一个校正后的结果,它以执行短路校正时的测量值为校正记录值进行扣除。

网友:
刚才说了,不管是老式手动电桥还是自平衡桥,都无法直接测出辐角 θ,电桥能直接测出的是 X/Cx* 和 Rs,辐角需要根据电桥测出的 Xc 和 Rs,然后用反正切函数得到。然后就是,电桥或者说自平衡桥是如何测量的?

再次吐槽,5120*2880 的图居然不能发   非得缩小到 2560*1440

我们现在常用的低频 LCR 是一种自平衡桥,U4A 输出一个测试激励(正弦波)加在待测器件(DUT)上,自平衡桥 U4B 总是流出一个合适的电流使得电桥平衡,流过 DUT 的电流和流过参考电阻 Rref 的电流总是相等,所以待测器件 DUT 的复阻抗 Z = Udut*-Rref/Uref。

*因为 U4B 是反相器所以有个负号

然后对器件上的 Udut 和 Uref 进行正交检波(这是用模拟电路做的正交检波,也可以直接 AD 后离散傅里叶实现),分别得到

Udut 的两个正交投影 Udut = a+bi,a 就是 DMM3 测量值,b 就是 DMM4 测量值
Uref 的两个正交投影 Uref = c+di,c 就是 DMM1 测量值,d 就是 DMM2 测量值

待测器件的 R 就是 -Rref * (ac+bd) / (c^2+d^2)
待测器件的 X 就是 -Rref * (bc-ad) / (c^2+d^2)

*如果待测器件是电容,容量 Cx=(c^2+d^2)/[(bc+ad)*-Rref*2pif]

然后 反正切 (R/X) 得到辐角 θ

也就是说,电桥给你的读数,基于四个表头对待测器件上的电压和电流正交检波后的测量结果的后续运算。显然既然是这么一个测量和计算的过程,那么如果你将夹具短路的时候,是不是电压几乎是 0 而电流达到最大值?也就是说,上式的分子很接近 0,其实理想的话它就是 0,可是实际上的电路不那么理想么,所以检波的结果就是在 0 附近的某个很小的结果,而由于电路的噪声,所以这个结果可以有轻微的起伏...

所以如果仪器分辨率足够高,那么噪声导致 Udut = a+bi 测量值不为 0 而是一个微小的起伏,其结果就是你的反正切值在乱跳,因为此时 R 和 X 在数量级上都差不多大,所以反正切的结果可以在非常大范围内乱跳

反过来,如果你开路夹具,那么就是 Uref = c+di 理论上应该为 0,但实际上夹具的分布参数使得它不为 0 而是有微小的起伏,所以其结果还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20khz测试,实际上,从4k赫兹开始,线的影响就开始有明显误差了,越到后面越离谱

你那个线可能屏蔽效果不太好、分布参数比较大,而且接触上这种夹具算不上太好,因此夹具引入的误差,可能正好落在电容谐振的范围,谐振时电容的电抗 X 为 0 --- 当然对仪器来说就是正交检波的 bc 和 ad 乘积非常接近,所以此时会有非常不正确的测量结果(容量很大,因为 X 很小),是很正常的。

因此不能用这个现象简单判断有没有问题。

然后看看你的情况,容量从 230u 变成 5m,

230uF 在 20kHZ 下对应容抗 Xc 就是 0.0346Ω;
5mF 在 20kHZ 下对应容抗 Xc 就是 0.00159Ω。。。

你觉得你的夹具接触不良,或者仅仅是夹持的位置的变化(引脚位置变化),引入 34 毫欧误差,是很夸张的吗?我看你量程 100Ω 哦

当然,诸如 TH26005 这样的夹具,肯定要比你这个靠谱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用另外一个桥测另外一个电容2200u/50V的,100/1k/10k/100k/200k,也是这个规律,角度-84/ -48 / -14/ ...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结果就是,不是你的夹具有问题,就是你的电桥有问题

岂不是和楼主一样啦

楼主:
非常感谢瓦叔每次不厌其烦的讲解,其实我只看懂了一部分,还需要回头慢慢消化。

我敢肯定,胜利的售后应该没有这么专业,这台机器他们很可能现在晕乎乎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L:
夹具问题,我的手持电桥测如果用开尔文夹具100KHZ测10微法以上的固态电容直接显示负值还乱跳,换到插口里就正常了,同时还发现如果开尔文夹带线的柄端背靠背也能显示正常的ers值(电容值也为正值,和直接插机身上一样)。

楼主:
还要请假瓦叔和Maitreya,你们说的电容谐振,只是和容量有关吗?

超过某一个容量值,就会一直谐振,还是有某一个容量范围内谐振。

另外,这个谐振和不同的电容类型会有影响没有?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要请假瓦叔和Maitreya,你们说的电容谐振,只是和容量有关吗?

超过某一个容量值,就会一直谐振,还是 ...

实际的电容并非是理想电容,其中还含有电阻分量、电感分量,下图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型,理解这个模型的含义,你遇到的这些问题就不难弄明白了。

材料不同、工艺不同等,即使是同样容量的电容,含有的电阻分量和电感分量是不同的,因此表现也会不同,利用电桥就可以预先了解这些特性;由于上述原因,加上不同频率的信号之后,表现也会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电容都有他们使用的合适范围。

谐振是电路中的容抗与感抗刚好相等时,被信号激励之后回路中产生持续的能量交换,因为耗能元件总是存在的,这种能量交换不去补充就会停止。容抗和感抗相等的机会只有一个频点,这个就叫做谐振频率,离开这个频率,不是容抗大于感抗、就是感抗大于容抗。

上面提到的谐振,其实就是元件的自谐。是模型中两种倒量(电容和电感)元件作用的结果。如果你的测试仪器频率足够宽的话,你会发现没有元件能够逃避这种现象。

要深入的理解这些,重温基础知识一定能够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实际的电容并非是理想电容,其中还含有电阻分量、电感分量,下图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型,理解这个模型的含 ...

非常感谢!现在明白了,我去好好补补课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线可能屏蔽效果不太好、分布参数比较大,而且接触上这种夹具算不上太好,因此夹具引入的误差,可能 ...

一点小疑问,楼主这个电容是聚合物电容,工作频率远高于普通铝电解,所以有理由认为这种电容的自谐振频率远高于普通铝电解。我在上面楼层的那个伯德图就是普通电解的,大致可以观测到谐振点。这样看来楼主遇到的这个现象,如果是谐振引起的话我,我倾向于设备和卡具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点小疑问,楼主这个电容是聚合物电容,工作频率远高于普通铝电解,所以有理由认为这种电容的自谐振频率 ...

您这样讲解下,我才看懂那几个图。100uf电解谐振点看起来30k-100khz范围都是,470uf电解在20-30khz左右,是这样吗?

售后回复说用别的主机试过了,也是一样大的误差。100uf普通电解,20khz下,线聚拢起来100uf,线散开一点145uf,可以确定不是主机的问题了。如果这个误差不正常的话,只能说,要么是主机设计问题,要么就是线太差。瓦叔说的谐振问题,实测下来,只要100uf以上的电容,在这款电桥上,都会存在。他们暂时没有别的屏蔽线,没法试是不是线的问题。

同惠的26004线应该会好些吧?在考虑要不要买回来试试看。

或者26011?贵一些,不知道比26004好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样讲解下,我才看懂那几个图。100uf电解谐振点看起来30k-100khz范围都是,470uf电解在20-30khz ...

你刚买的机器走什么售后???
直接退货!!!
你就是换进口上千块的测试夹具也不行。
另外多说一句:固态电容随便上100KHz
你买工具是拿来用的,就下图这样还能用?赶紧退货!!!不要管售后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线可能屏蔽效果不太好、分布参数比较大,而且接触上这种夹具算不上太好,因此夹具引入的误差,可能 ...

它这个量程100欧是自动选择的?这像是一个大问题啊。一般商品电桥都1欧量程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样讲解下,我才看懂那几个图。100uf电解谐振点看起来30k-100khz范围都是,470uf电解在20-30khz ...

0.47那张图串联谐振点约300k ,100u那张约30k,470
那张约20k,谐振频率以后感性主导。washu把原理和可能的情况讲的很清楚了。我没用过台式的电桥,对这种卡具不太了解,提不出建设性的建议。我比较倾向于换机器,用经过市场考验的机器,我并不是说这个机器就一定不好,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楼主:
现在才注意到瓦叔帖子里说我量程100欧。这个表量程的自动的,没有办法选择,表上显示的这个100欧,其实是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只有30欧和100欧可切换。

现在退不了货了,因为过了7天的退货期,最后给换了一台全新的。我到时候再试试看。原厂的线是比较劣质,有个接头的弹簧都卡住的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夹具问题,我的手持电桥测如果用开尔文夹具100KHZ测10微法以上的固态电容直接显示负值还乱跳,换到插口里就 ...

谢谢,等机子到了,我试试看

楼主:
同惠这个线,官方说最高频率10khz,我用在20khz,会有问题吗?

实在不想为这个表再花200多配线,能省就省了

网友G:
观测到一个近似的反应,普通电解1000u,正常位置显示700u左右,双夹成90度时显示约1000左右,显示基本稳定。之前100u和470u也有类似现象,只是影响比较小而已。方向都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才注意到瓦叔帖子里说我量程100欧。这个表量程的自动的,没有办法选择,表上显示的这个100欧,其实是信 ...

我看了一下胜利的资料,它的显示是5位,分辨率0.0001欧,因此应该是有1欧档的。
Washu老师说的是对的,阻抗极小的时候,测试线接触不良或者寄生参量太大,带来的影响完全可以使测量结果大范围变化甚至在容性和感性之间变化。
我倒是建议你先别急着买特别贵的测试线缆,其实只要接触正常,20kHz这个频率,一般的线缆不会有太大问题。
检查一下线缆,尤其是BNC头,尤其是压制的BNC头,有无接触不良的现象;开尔文夹夹嘴以及元器件引脚有无氧化的现象。
设置测试内阻为30欧,理论上DUT上的电压会增加,提升测试稳定性;
如果可以设置,提高测试电平,理论上也是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观测到一个近似的反应,普通电解1000u,正常位置显示700u左右,双夹成90度时显示约1000左右,显示基本稳定。 ...

您的表是10Khz是吗,麻烦再帮我看看470uf的电解10k下,测出来分别是多少?

我手里只有个250uf的普通电解,我回头对比下,只要和您的误差范围差不多,我的应该就是正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一下胜利的资料,它的显示是5位,分辨率0.0001欧,因此应该是有1欧档的。
Washu老师说的是对的, ...

谢谢,我记得当时有调过测试电平,确实会好一些。瓦叔讲解完,我已经放心很多。原厂的线看起来也就是假货宝20块钱的线水准,现在只是不知道换线会不会有大的提升。

如果原厂线测出来和tudou2048老师的手持表误差差不多,我就省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表是10Khz是吗,麻烦再帮我看看470uf的电解10k下,测出来分别是多少?

我手里只有个250uf的普通电 ...

这是100u和470u在10k下的效果。夹子90度那两个图,是能找到的最大显示数值的位置。

网友:
TH2822A手持的部分参数说明。印象从哪见过这种测试夹正确的使用位置的描述,但翻了一圈TH2822A的说明书也没找到。照片的设备是 TH2821A,说明书没在身边。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N:
lz不要慌, 100k很敏感,别说线了,就算插到插槽里, 只插入一点和完全插入,显示值都有很大差别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惠这个线,官方说最高频率10khz,我用在20khz,会有问题吗?

实在不想为这个表再花200多配线,能 ...

买这个不如买不带线的那种测试座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不要慌, 100k很敏感,别说线了,就算插到插槽里, 只插入一点和完全插入,显示值都有很大差别

已经不慌了哈!不过我的不是100khz,我的最高只有2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这个不如买不带线的那种测试座实用。

是,26005a更便宜,才100块,不过平时我用夹子更方便

网友:
我有一个很旧的同惠2821A,在10K下测试了100uf和1000uf电容,移动测试线或者夹子,100uf变化比较小,但是,1000uf会有最大超过100uf的差别! 低频下测试,误差要小很多!
当然,电桥比较简陋,测试夹也是自己改装的!

楼主:
你这个挺好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不慌了哈!不过我的不是100khz,我的最高只有20khz

看起来挺新的,不是100K?  为啥不买手持

网友:
不管使用什么仪器,都需要按照仪器手册给出的规范进行操作,偏离了就会出现一些看似云里雾里的结果,这些云里雾里的现象是可以解释的,并非是仪器的故障。

仪器的测试电缆或测试线,与仪器连接之后就成了仪器的一部分,质量好坏或性能特点会直接影响仪器的性能,一般玩玩也不可疏忽。

由于元件或者电路不可能有理想的,因此,元件或电路的寄生参数造成测试结果的误差就在所难免,特定条件下甚至出现怪异的现象。解决的办法就是按照规范使用仪器、选用优质的测试电缆或测试线配合主机。

网友:
保持夹子位置不变,先(开路,短路)清零,然后测试。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