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并联推挽输出牛求助

楼主(2019-12-15):
用乐潘牛做了一台6V6单端,感觉功率太小,手边有20几个6p1.查了一下并联推挽6p1有25瓦输出,正好最近打包了一个倒闭工厂的CNC绕线机几台,想自己养牛,做个6p1并联推挽机,有造牛机器,没具体输出牛参数,坛里的大师指点一下,还在手工造牛的可以轻松点了,6台CNC自动绕线机,没在坛里发布,留一台自己用,5台造福坛友,全国最低价,不过机器重,运费自己出,网上买过几个输出牛,价不说,声音只能说能出声,随便怎么整,没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输出牛最少要4夹 3,7夹6的都有,工程量不是一般的大,买牛的钱都可以买台机了,就是没有一台满意的,发烧友一般都有点强迫症,我发现输出牛这费时费工的东西,还是自己动手现实一些,几百元一对的输出牛,就是机器绕,能有4夹3就不错了,想要找感觉,难,已经拆了几对进口铁芯,都是佩斯,白光等焊台的110电源牛,66.76的都有,计划先养牛,再造机,手工活太菜,有机器才动手,材料基本备齐,希望坛里的大师数据方面指点一下,输出牛是整机的喉舌,电路材料再好,牛不行声音就不行,怎样造出三段均衡,失真最小,数据,技术,材料都是关键,麦景图就是靠这些几十年不倒,一直的梦想就是造一台自己听着满意的机器,世界名器,只能是土豪的玩具,麦景图2手机那价格我等草根看着都肉疼,能以最少的代价造出自己理想的声音,才是我们动手的动力,虽然我年龄不小,但技术和年龄不成正比,和坛里大师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但爱好相同,对胆毒的追求一味的执着,费时费力费钱也是一往无前,恳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CNC绕线机绕的,数据,参数都是网上找的,就这样,绕坏了6个线包以后才出了两对成品,这成品率太低 ...

你的推挽机输出功率不足看看推动级的工作状态是否达标。

网友A:
首先输出牛是一个综合载体铁芯的材料大小气隙等影响颇深,线包结构和绝缘材料以及排列都有讲究,但从超线性SG端子来讲就有22-50%的范围,针对不同的电路框架不同的供电不同的管子都不尽相同,6P1,6V6之类的管子对漏感要求并不高反倒是对分布电容要求高,所以没有必要7夹6,6夹5了就4夹3就挺好多了反倒是分布电容增加要根据管子特性选择,但是2A3,300B,845之类的对漏感要求高就要多夹层的了

网友:
大手笔,期待你的大做。6P1推挽不用并联就10W.  50平米的房子,音量开三分之一就够可以的了。时间久了邻居会敲门的。好声音输出牛关键,音箱关键。我做的6P1推挽输出牛0.35金砂片,截面9CM平方,拆机片听着不错。

网友:
这段时间一直在听6P1推挽,用全频喇叭听,味道不错,非常耐听。用的5元一只的云光6P1-M,仔细对比了北京和上海的J级管子,发现最便宜的云光管子最好听,只是云光的管子好些不怎么耐用,仅仅几十个小时管壁就发黑了,相比北京和上海的管子就好很多。

楼主:
手头有上海,北京,曙光的三种,相对那些天价管,p1价最亲民,声音怎样不是商家说的天价管就好声,输出牛才是关键,火星

楼主:
手头有上海,北京,曙光的三种,相对那些天价管,p1价最亲民,声音怎样不是商家说的天价管就好声,输出牛才是关键,火星老大是大师级别专业人士,养牛我是业余水平,电源牛行,输出牛要求就高多了,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再动手肯定没错

网友:
铁芯用86X45的,线径加大,初级匝数不变,次级匝数增加。3+2即可。

网友:
6p1并推用于家庭,真声音过大。6p1单推10W够了。

楼主:
用这种骨架造牛,声音怎么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隔层为0.6mm的玻纤板,新手,对分层分段没谱,用这骨架层间绝缘就不用担心了,但效果怎样不知道,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焼发的起点比较高,从输出牛开始。喇叭怎么办?15吋全频不能少吧?

网友:
这种骨架新手吼不住,建议用传统的绕法。

网友:
     丁老弟你很谦虚,跟我比你还很年轻,我很赞同你那句“技术和年龄不成正比,和坛里大师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我虽然年长你十六岁,但水平还不如你。我去年才开始玩胆机。由于水平所限开始只玩了6N7P(没成功),6P13P,6P1这些便宜管。我的体会是6P1单端音量有些小,声音很柔和缺乏力度。6P13P超线性推挽做的不太好,原图说可达20W,我做出来的能有10W多,在家里听音量足够大了。没必要做并管推挽机。

网友:
CNC绕线机,上个图看看。

楼主:
因为乐潘牛号称有10瓦,用一对美产铁壳的6V6装了台单端,电压从260调到310,都没什么大的功率提升,音箱是一对丹特声8寸,还有一对英国的8寸灵敏度较高的喇叭都试过,功率管就只有6p1.还以为装出来推挽和单端一样的话功率就偏小,才要请教各位大神输出牛参数,如果4个p1功率够大的话就不费那心了,做前级做了n台,现在在用的12at7加老南京的6H8C,经典名机电路都试过,最后还是喜欢南京60前6H8C的声音,功放主要是输出牛造起来费劲,有机器才动手的,工具只有一台惠普电桥加万用表,示波器以前用的少多台都给卖了,装机大多用耳朵验货,没感觉的都拆了,低频管6K6GT一对,6V6一对,12A6一对,都是做单端的料,p1数量最多,推挽牛很多超线性抽头在百分之四三,四四,已做出成品的大神给个建议,百分之多少声音效果最好?

楼主:
绕线机放闲鱼,没在坛里出,坛友需要的话说一声,一律优惠,可能有20公斤,运费自理

楼主:
还不怎么熟悉设置,0.17绕单层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怎么熟悉设置,0.17绕单层的效果

一台什么价?看能不能承受啦。

楼主:
闲鱼实价688.给坛友600.一台也是给大家补贴些运费,重货,不是自己想要一台的话就不会打包要了,创业园订单少转行的机器,用的少放的时间长

网友:
曾经做过一台,记得输出变压器是EI86*45铁芯,z11片,初级0.21线侥2*1600匝,次级8欧0.48线130匝三组并联。

楼主:
谢谢老大,备料中,等线到了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输出牛是一个综合载体铁芯的材料大小气隙等影响颇深,线包结构和绝缘材料以及排列都有讲究,但从超线性 ...

大师啊!我可以认识你吗?

楼主:
牛做好了,第一次绕出了点问题,SG算错了,按44%算的,应该是22.5%.晕死

网友:
效率挺高的。

网友:
业余玩家用这种绕线机做输出变压器没什么优势。。不如纯机械计数和排线的用着方便。

网友:
能提高绕牛的兴趣。

网友:
能自己养牛的都是高手

楼主:
买牛,就和买彩票一样,JS太多,自己动手,就是按照网上能查到数据,做出的绝对不是买的能比的,当然也有好货,价就是离草根较远,一对推挽牛,机器绕一天最多也就一对左右,牛价牛的原因就是费时费力,可以确定的低价绝对没好牛,好牛价绝对不菲,像我辈草根,想要好声还要经济的唯一办法,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牛,就和买彩票一样,JS太多,自己动手,就是按照网上能查到数据,做出的绝对不是买的能比的,当然也有好 ...

厉害啊,怎么绕的啊,能教教我吗?

楼主:
我就是用CNC绕线机绕的,数据,参数都是网上找的,就这样,绕坏了6个线包以后才出了两对成品,这成品率太低,还好,学了一点经验,经验是花钱学会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CNC绕线机绕的,数据,参数都是网上找的,就这样,绕坏了6个线包以后才出了两对成品,这成品率太低 ...

看您的线包满满的,能说一下具体铁芯、线径、匝数,以及工艺吗?正在筹备6P1推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