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很菜困扰我很长时间的小开关电源

楼主(2019-12-15):
本人很菜困扰我很长时间的小开关电源,我最开始买来时是好的6V开关电源,芯片THX201,正常使用,有一次户外出摊接的汽油发电机,汽油发电机起动时没断开这个6V开关电源,一起动这个电源崩了,当时看到13003管子坏了,我就想修一下,于是恶梦开始,首先换了13003为13005,买了10个THX201换上,试机保险管烧了,4个桥管坏了3个,都换了,不敢直插市电了,做了个并100W,串200W灯泡的电源,现在100W灯泡亮,200W灯泡微亮,桥管输出300V直流有,C3电容没装,二极管都测了好的,13005测了好的,光藕换了,芯片换了,后面的低压部分我没动,现在没头绪了,望坛友指点。

网友:
烧了这么多次,扔了吧,估计高频变压器都差不多要层间短路了,

网友:
那你那开关电源有何反应呢?各点的电压如何?

网友:
检查低压的二极管,或者它已经击穿短路了。
再不行就换个431即可。

网友:
过压烧了的话,电容C2也危险。可能测的正常,但工作起来就不正常了。尤其这个电容,他的性能对开关电源很重要。

网友A:
c3,如果不安装,一个反峰电压,13005就废了吧??
这是个脉冲吸收装置。

现在输出几伏电压?

你再次级输出接个LED+合适电阻,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修理它首先220伏输入串联一个100w灯泡,串联灯泡后就不会爆裂,这种电源静态正常无短路应该灯泡不亮,发光很亮说明电路板有短路,必须找出问题解决掉。修它最好使用隔离电源以防触电。

网友:
重绕变压器~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种自动调节和控制的闭环系统,系统中环环相扣,如果一个地方元件不合格,轻则造成系统不能工作,很多情况下通电就会再次损坏,有时候甚至大面积损坏,最终可能越修越坏!

个人觉得,维修这类电路还是多弄懂一些原理较好。如果是业余折腾,确认电路中所有元件都是好的是关键;如果经常维修,最好是有一台示波器、一台交流调压器。

网友:
图片位置不合适,看不清C2的孕情,貌似有……

网友:
估计第一次崩了开关变压器就挂了~

网友:
挨个检查输出端电容,TL431,光耦,变压器,不是说哪里坏了换哪里,IC自己不会坏,估计是以上哪个器件出问题,导致反馈环出问题才烧的

网友B:
      要较真必须修好,可以动用示波器。单独给集成电路供电,检测一下是否有几十千赫兹的振荡波形,然后再检查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光耦、431等元件,逐个确认正常后,串灯泡 加电再试机。

网友:
你这个还是高压回路有问题。

网友C:
高压电容怀孕了,换掉,
检测后级整流管,
灯亮说明有短路现象,
用表检测输入输出,分清楚前后级哪一级短路,然后重点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较真必须修好,可以动用示波器。单独给集成电路供电,检测一下是否有几十千赫兹的振荡波形,然后再 ...

行,正好我新进的示波器,单独给集成电路供几伏的电,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电源IC,不等于只有IC坏,重要的是找出烧IC的外围元件,而不是只换坏了的IC,实在不懂也用不着和这个电源 ...

这个开关电源是最基础的知识,没人告诉我,我真就是不明白,在论坛学习我也是从最基础的开始

网友B:
直流6—8V应该可以的,这个集成电路最高供电电压16V。
我修电动车充电器,还有电脑电源时,有时就是单独给3842 IC,或者494 IC供电看输出脉宽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电容怀孕了,换掉,
检测后级整流管,
灯亮说明有短路现象,

好的收到,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6—8V应该可以的,这个集成电路最高供电电压16V。
我修电动车充电器,还有电脑电源时,有时就是单独给 ...

学到,表示感谢

网友:
这颗芯片1脚电容如果开路或者容量变化太大,高压功率三极管必炸。如果高压功率三极管炸了,5脚的电流取样电阻也会坏。换桥堆,IC,高压三极管,IC 5脚电流取样电阻,检查1脚电容是否和IC1脚良好连接。最好把和初级并联的那个电容电阻和二极管,还有初级的肖特基也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后在220输入端串个灯泡再上电试验,有稳定输出后再撤了灯泡带负载测试。还有一点,你三极管的脚位没接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如果不安装,一个反峰电压,13005就废了吧??
这是个脉冲吸收装置。

好的,学到,我试试

网友E:
一般IC单端无变压器驱动开关电源坏,基本就是整流管、功率管、功率管限流电阻取样、驱动IC等损坏,IC是否损坏可测试IC电源端无短路、驱动输出无接地的情况下人为维修电源提供对应工作电压,测试驱动输出脉冲有无(电压及频率测试)来判断。其他元件就直接欧姆档、二极管档(也不排除软击穿可能性),一定要确保外围坏件全部更换到位方可接入新IC通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IC单端无变压器驱动开关电源坏,基本就是整流管、功率管、功率管限流电阻取样、驱动IC等损坏,IC是否损 ...

谢谢,你说的很全面,我正在用示波器测IC。

网友:
没下文了吗?

楼主:
正在修,好像还是没修好

网友F:
从头到尾看了你的帖子。找点开关电源原理的书看一下,不要盲目的去弄,要对自己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头到尾看了你的帖子。找点开关电源原理的书看一下,不要盲目的去弄,要对自己有信心。

先谢谢,一人一个观点我,先学习一下,再进行

网友G:
测一下13005和13003的管脚,看看方向是不是一致的,有的管脚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13005和13003的管脚,看看方向是不是一致的,有的管脚是反的

好我马上测一下

网友:
开关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容易被忽视,可以先接万能模块试试,确定变压器和低压端没问题

网友:
你检查一下R1  2.2M的启动电阻阻值。顺便把二极管都排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