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9-12-15):
如题有那位坛友测试过开关电源比如中兴2400和艾默生的效率,万能的矿坛,高手如云,拜求!!!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转换效率都在80%左右的,至于功率因数普通开关电源一般也在0.6-0.9之间,根据设备原理及应用有所不同。开关电源因为整流滤波电容的存在,不能用常规设备正确测量功率因数。另外有的开关电源没有滤波电容、有的开关电源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相对功率因数高点有时可以0.9以上。一般品牌高端点的开关电源正常应用功率因数一般都在0.85以上但很少超过0.95以上。

网友A:
我记得2400效率最高好像是91%(但是这是2000瓦左右功率下测得的,小功率使用时大概再70几到80吧)。

另外功率因数没有测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2400效率最高好像是91%(但是这是2000瓦左右功率下测得的,小功率使用时大概再70几到80吧)。

另 ...

2400在负荷接近满载的时候效率高,轻载的时候效率低。空载时耗电几十瓦呢。

网友(2020-01-22):
华为G2效率在97  3000瓦的功率,空载12瓦,算是目前效率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