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不太老的配件

楼主(2019-12-15):
准备装个胆机功放,找到几个不太老的配件,有老式的插头插座,还有个纽子开关,电容、电阻和保险丝座等。

一套老式的插头插座

一套老式的插头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插头插座挺好的,就是插头电源线不好固定

我老用这种老插头座,把线焊接在里面非常结实。

网友:
        已经淘汰的老仪器上的东西,看着比较怀旧,实际没什么大用。

网友:
不错,装机还可以用

网友:
  CJ48是交流密封金属化纸介电容,容量范围。0.22-10麦,额定工作电压范围150-1000V多种,损耗角正切(这个参数比较重要)小于0.010基本与其他类型纸介电容相同。
  只是那个珐琅线绕电阻不错,相对体积小功率大,超载能力好些。

网友A:
老插头插座挺好的,就是插头电源线不好固定

网友:
已经有根系牛绳了,赶紧去买条牛吧

网友:
八十年代的东西算是新时代的新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