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网天线做矿机天线,效果好吗,有方向性吗?

楼主(2019-12-15):
请实际用个的师傅说说,因为平行天线场地问题不好做,想用蜘蛛网天线听矿机。

网友A(2020-04-30):
我家住10楼,架设户外天线十分困难,以前用过鱼竿天线,效果不错,由于物业管理及安全问题,放弃了鱼竿天线。最近制作了一个蛛网天线用于收听我的电子管再生收音机,调好方向效果还是不错的。矿石收音机我觉得还是用直拉式天线且越长越好

网友(2019-12-17):
原装正品的蛛网天线只有一条引线------等于理论上的【顶部加载】【顶部加感】那你蛛网下的引线有多长?

最好还是做框型天线效率高,如果的确没法固定框型天线.

你可以把蛛网天线尽可能做大面识,減少天线中直径小的那些圈数,然后天线首/尾两端子都引入矿机.

变为园框天线.这样接收功率会大非常之多

网友B:
蛛网天线效果不如拉的长线,拉长天线空间和场地受到限制,但蛛网天线也最好放在室外有没有阻挡的地方,放在室内效果也会受到限制不方便,有一定的方向性。制作也麻烦不如直接做大环线圈了,方框大环线圈边长八十厘米到一米左右时,直接接收能力也很强了,离电台几十佁直接接收效果也能不错了,晚上收得更远一些,所以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合的办法。

网友:
条件不好,只好用蛛网天线,有方向性,不显著,原住房都是平房,曾用竹竿架一6米蛛网天线,效果很好。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才用蜘蛛网天线,上个世纪6/7十年代,电磁空间干扰小。用起来还行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抽时间做个大环试试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B:
蛛网天线效果不如拉的长线,拉长天线空间和场地受到限制,但蛛网天线也最好放在室外有没有阻挡的地方,放在 ...

还真有几只蜘蛛在上面?

网友:
我马上要搬家,新家是六层楼房上面有一朝北的大阳台,想制作一个蛛网天线,

网友:
又学习了矿石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住10楼,架设户外天线十分困难,以前用过鱼竿天线,效果不错,由于物业管理及安全问题,放弃了鱼竿天 ...

您这图拍的极有水平 浏览网页从上往下滑时看起来天线架似乎一个硕大的十字架立于地面 有趣 (题外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这图拍的极有水平 浏览网页从上往下滑时看起来天线架似乎一个硕大的十字架立于地面 有趣 (题外话 ...

这个天线原来是竖立的,但阳台的一个角有些遮挡天线,接收效果受到一定影响,随将其平置固定,接收效果立刻改善。实践证明这种天线要有一定的方向性,所以你看到了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原来是竖立的,但阳台的一个角有些遮挡天线,接收效果受到一定影响,随将其平置固定,接收效果立 ...

是的,确实有方向性。有试过蚊香式、弹簧式大环,似乎都有方向性,弱信号感受更明显。

网友(2025-02-17):
借贴求助,哪位大佬能提供一下蛛网天线的相关参数和技术指标,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住10楼,架设户外天线十分困难,以前用过鱼竿天线,效果不错,由于物业管理及安全问题,放弃了鱼竿天 ...

您好!能否提供一下蛛网天线的相关参数和技术指标,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