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电感怎样制作出来?

楼主(2019-12-15):
如图所示  CLC滤波电路。原图采用EI铁心

网友:
看电路图这个电感应该是有铁芯的吧

网友A:
这个电感的作用就是滤波,不过要求是要能通过5A的电流,因此本身的电阻不能大,线就要粗,10mH的电感也不小,要能过5A的电流,线的直径总要超过0。8以上才可以,这样圈数就不能多了,网上有种多晶的磁环,大约10匝左右就能有10mH的电感量了。

网友:
应该是铁芯电感,这种单管电路不容易做好哦。

网友:
铁心线圈,多股线绕。找好铁心先饶个20匝,测电感按版主的电感线圈计算方法算出匝数,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的作用就是滤波,不过要求是要能通过5A的电流,因此本身的电阻不能大,线就要粗,10mH的电感也不小 ...

直流饱和哦!!!

网友:
多晶的磁芯,U很高的,因此圈数很少,估计直流饱和到不了,不过没有具体测量过,这个问题要考虑,如果按照通常的用铁芯留间隙的话,圈数要很多的,电流又大,不说要1。0的线,至少0。8的线要用的,窗口能不能绕下都是个问题

网友:
找一副30瓦左右的EI变压器铁心(主要考虑能绕的下),用线径0.8mm以上的线绕。这是作直流滤波用,电感量要求并不严格,注意铁芯要留有间隙防磁饱和。

网友:
大功率管很便宜 不如做个电子滤波器。

网友:
淘宝上满足这个要求的电感价格在1元/个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的作用就是滤波,不过要求是要能通过5A的电流,因此本身的电阻不能大,线就要粗,10mH的电感也不小 ...

你说的这种材料能替代铁芯吗?大概尺寸是多少?

网友:
我想也是,用一环型瓷质材料,直径约30MM,1.8左右线绕,很费劲绕了个4MH的电感,实验似乎没啥效果。

网友:
业余玩,不必太纠结这个电感,10mH我理解是个推荐值,大一点小点没什么大影响,我DIY锗管单端(3AD6并联,电源电流约400mA,输出也就1W多一点)就是用的10W左右的变压器铁芯绕满0.5的线,磁隙留0.1mm,没测试电感量,接入比不接滤波效果好很多。
楼主可以参照12楼坛友的计算值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