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中频是否一定要调在10.7MHz?

楼主(2019-12-16):
          买了一套电子管调频收音机套件,焊接原件用了两天时间,调中周(陆陆续续)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至今也不确定是否调完美了?!

方法一:凭感觉
          收到一个电台后,反复调整中周磁芯,由后往前,先初级后次级,调到声音清晰、最大,能收一些电台,但不知中频是否在10.7M。
方法二: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调
            调频信号10.7M,调制信号1000Hz,听声音最响,谐振幅度最大,调完后收听电台,非常不理想,声音小,不清晰,不知哪里不合适。
方法三:用扫频仪调
             观察谐振中心频率在11MHz -  12MHz 之间,超出了10.7MHz ,收台较多,声音正常。

             现在,在想一个问题,中频是否一定调在10.7MHz最好 ?请大师们解惑!

网友:
见论坛老师傅装调频收音机中放部分不一定每级中周都是10.7M的中频 参差调谐能获得宽的频带

网友:
回楼主,您的FM变频输出不是10.7M,比如11.3M,那么您调到10.7M声音就变小。

网友A:
本振频率过高,差频不在10.7M,完全能听,套件组装完成后中周不用调,只调本振使声音最响就能使中频在10.7M,你已经调了中周,这样中频肯定不在10.7M,但是完全能用。如果要使中频在10.7M,用10.7M调频信号调好中周,然后调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频率过高,差频不在10.7M,完全能听,套件组装完成后中周不用调,只调本振使声音最响就能使中频在10.7M ...

我买的套件,中周是半成品,没有调校过(没装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收信机原理出发,变频式的电路,中频可以取任何数值,只要带宽满足要求。这我在80年代就自己设计过中频比 ...

从实践中看,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套件,中周是半成品,没有调校过(没装磁芯)。

如果要使中频在10.7M,用成品机的10.7M调频信号调好中周,然后调本振。

网友:
中频的确定主要是从选择性及镜像干扰综合考虑.最早的调频机中频6M,较早期的采用8.4M后来改为10.7M这期间接收频率范围不同.
自己制作就不限于此。

网友:
如果不是10.7的话有有可能会使本振工作在非业余频段(我记得好像是航空频段),如果处理不好,本振频率发射出去会违反无线电管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