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压器,高手给看看那个能改胆机变压器,(本人有改绕组的能力)

楼主(2019-12-16):
两个拆机电源变压器,一个是功放里的环形变压器,上面标称300VA,一个是500VAUPS里拆的,变压器铁芯照片上面有具体尺寸,请高手们给看看做胆机电源变压器够不够用,谢谢了。12668931

楼主:
照片没传上来,补上了。

网友:
环变做电源变压器,另一个做输出变压器。

网友:
从外形体积看两个牛做胆机都足够了,要看舌宽,窗口才能最终决定。个人偏好IE牛,放上牛罩漂亮。

网友A:
第二个的绕组电压呢?

网友A:
电源变压器需要6.3v灯丝电压一组,高压至少100v以上一组。你那个环变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的绕组电压呢?

第二个UPS变压器二次应该是12—0—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需要6.3v灯丝电压一组,高压至少100v以上一组。你那个环变没用的。

二次绕组我准备改绕6.3v两组,3.15—0—3.15一组,5v一组,310—290—0—290—310。

网友:
改绕的话OK的,环变当电源变压器用。UPS的阻抗比差不多是电压比(220/12)的平方=330左右,注意芯片要拆开改成单面插。

网友:
环型可够6P3P推挽KT88单端电源足够了。EI铁芯做KT88推挽足够了。两个计数器只拆除次级绕组初级绕组可以用。

网友:
环变可以倍压整流,只要加个灯丝组

网友:
看到过有法国推挽用环牛做电源的,据说声音比E牛好

网友:
高压用环牛倒是可以的不过这么多的匝数绕起来有些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