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钻横孔小经验

楼主(2019-12-16):
维修电路板时常用的放大镜架立柱比较短,那段立柱就像个球头肖。
找来一段螺纹钢,打算做个加长轴。
首先加工出一段适当长度的外圆
然后,用切断刀、切下来的加长轴
用卡盘夹住另一端,车好球头部分
三爪卡盘一爪垫薄垫片加紧工件,准备钻横孔
微信图片_球头肖
将工件外圆转个90度,再加工另一个横孔,并攻丝
加长轴做成了
以上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扩大车床应用范围小经验。

补充内容 (2019-12-18 08:46):
谢谢小平版主评分!

补充内容 (2019-12-18 08:48):
谢谢: bjadsl, wskufo 坛友评分!

wskufo

网友:
这么玩恐怕家用小车床玩不了,非得工厂大车床才能吃下螺纹钢。

网友A:
螺纹钢比较硬,不好下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钢比较硬,不好下手哦/

螺纹钢车去外皮以后,就相对好加工一些啦。最粘的还是不锈钢,真的是考验刀具的硬度的啊?

网友:
我情愿用不锈钢也不会用螺纹钢,螺纹钢因为是建筑用结构钢,所以里面成份不明确,杂质很多,用硬质合金车刀遇杂质会蹦刃,而且也车不光,建议去钢材市厂或废品收购站找一些调质过后的45钢等,加工过程会很顺利,而且出来的成品品质会很好,用这种小车床加工螺纹钢,车床的寿命会惊人的缩短,得不偿失!!!

网友B:
高,真没想到这样干,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真没想到这样干,长见识了。

谢谢!会看的看门道,发这贴子,就是提供一种思路,以前就是用这种办法加工过卡盘扳手的,包括在车床上加工扳手上的四方。

网友C:
加工这种螺纹钢控制切削量很讲究。前几天填焊镗孔,填焊不平整坏了一把刀片

网友D:
         横着钻孔这个活用四爪卡盘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这种螺纹钢控制切削量很讲究。前几天填焊镗孔,填焊不平整坏了一把刀片

       这次车螺纹钢还好,这种螺纹钢除了氧化皮以外,内部硬度不高。开始就是用中速、小吃刀等车去氧化皮以后再加大走刀量,对于焊口夹渣情况下只能将刀头麽钝些来对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着钻孔这个活用四爪卡盘更有优势。

是的,四爪还是要单动的,现在一般车床的配置带有的四爪是联动的,使用时除了夹方料方便些,其余不及四爪单动的。

网友E:
螺纹钢先烧红之后淬火,然后再次烧红慢慢冷却,再车会好一点

网友:
车床都搞起来了,都玩儿得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纹钢先烧红之后淬火,然后再次烧红慢慢冷却,再车会好一点

谢谢回复,钢件经过调质处理,机加工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镙纹钢不是不能用,是用这个车床和刀具加工有点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