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锂电池充电器负载电压44.5V会不会太高

楼主(2019-12-16):
负载电压44.5V,空载43V,这个电压可以充吗

网友:
应该可以充。奇怪的是,负载电压为什么会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下,你电池类型,几串几并,然后充电器参数在说下,

锂电池36V,10串2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外观没有标示吗?
试试看,电池42V满电后还在充,这个充电器就不能用。
试的时候要小心,旁边看 ...

用仪器测出负载电压是44.5V,空载是43V这样的电压不知道会不会高

网友:
如果没有均衡板的话,很危险。

平均每节都到 4.3V+ 的了,如果再不均衡怕是容量小的要超压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锂电池组肯定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压高点正常,没有这个充电器的参数,所以说要充电试试,
电池满电42了会不会继续充,如果继续充, ...

有保护板的,标签电压42v,但是测出来电压高于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保护板的,标签电压42v,但是测出来电压高于42

垃圾电池,
三元锂电标称电压有3.6,3.65,3.7(甚至还有3.8,极少数),
外壳标称42,除哪个都除不尽。。。。。。。

所以电压高不高,别看外壳,数电芯串数,每串电芯充电电压4.1~4.25就可以了(极少数特殊配方的会到4.3),没什么特别要求最好4.15~4.18最好(看保护板的均衡开启电压,如果4.2才开启,可以到4.21)

网友:
最好是重新换个充电器,这样对电池有伤害

网友:
看保护板,三元锂电池组99%都会有保护板,只要保护板质量合格肯定没问题,记得我以前买过12V就是3串的保护板,就是充电电压12.6V,但保护板说明注明充电最大适合电压是13.5V,所以充电器电压高个百分之四五肯定没事,电池充满保护板就截止停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