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电子天平

楼主(2019-12-16):
虽然这个制作不太实用,但是重在参与,与大家分享DIY的乐趣。

前些日子想学习下PID算法,于是看了很多书,但是数学不好根本看不懂,于是仿照老外的设计自己做的一个简易电子天平,原理很简单,就是秤盘和电磁力平衡,位置传感器闭环,位置停在中间,外国人那个是光电位置传感器,我改成了LVDT差动变压器位置传感器,外国人那个是纯模拟电路的PID,我这个改成程序里面的了,就为了学习下PID算法,制作比较粗糙很不实用,没办法DIY很多都是不太实用的东西。

制作过程,先拆了两个小喇叭的磁铁,大概直径3厘米左右,两个磁铁夹住一根筷子的一端,用胶水固定,线圈骨架用药瓶卷的,没合适材料就用烧火的木头劈下几块粘在线圈之间和上下盖子,一共绕两个线圈,找了点废铜丝,大概0.5毫米,每个线圈50匝,第一个线圈的头接第二个线圈的尾巴,做成差动线圈,筷子中间用铁皮卷一圈,把钉子磨成刀形用铜丝固定上,用焊锡焊上,把电磁铁底座固定到方木上,用铁皮做个支架支撑筷子,剪个圆铁皮敲一个小秤盘,用细绳子拴到筷子的另一头,磁铁不摩擦的话秤可以自由上下振荡,接下来就要做个LVDT差动变压器位移传感器,没材料就用纸在铁钉上卷个纸筒,一共绕三个线圈,每个长1厘米,中间的绕500匝,两边的绕400匝,中间线圈正弦激励,很简单就是一个变压器,铁心剪一段铁钉,长度2厘米,一端镀铜焊接上2.5平方的铜线做拉杆, 把做好的位移传感器固定到电磁铁顶盖,调整位置上止点和下止点差不多就行了,电磁铁行程大概5毫米,位置传感器读数从-4000到+4000,到这里天平主要部分就做好了,但是比较粗糙,不实用。

电路也比较简单,12v电源降压到正负5V、9v、3.3v,9v是电磁铁电源,正弦波采用单片机定时器输出,同步触发ADC,另外一个定时器驱动H桥。

由于不懂PID算法,于是先对照网上程序写了个PID程序,只能实现最基本的功能,由于电磁铁动作比较灵敏,传感器信号没做滤波处理直接到PID函数,设置的是停在电磁铁行程中间的位置,但是却停在了150左右的位置,后两位一直跳动,只能把这个位置当作平衡点了,电磁铁和秤盘平衡后,读取驱动H桥定时器里面的数据就和秤盘重量成比例,加载重量后读数变化比较缓慢,也不知道怎么能做的实用,我能力有限,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这个制作做的比较粗糙,根本不可能精密称重,只能用来学习下控制的方法,了解一下原理。

电路图

单片机程序

称重演示视频,把电阻一个一个往上放,可以看到读数变化。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3MDgwNzM0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另一个视频用手指压秤盘,可以看到读数变化和电磁铁嗡嗡声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3MDgwODAzN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电磁铁和秤杆结构图

LVDT位移传感器结构图

高清大图

网友:
搭棚的大神。摩拜,我也想动手可是每次都流产,一到找东西找一会儿找不到就不想动了。。

网友:
构思巧妙   佩服佩服!

网友A:
楼主自己制作传感器的额精神可嘉。
提个建议,用成品传感器,精度和稳定度以及量程线性度都会好得多。这样就可以把精力放在数据处理方面去。业余条件下制作称重传感器的难度很大,效果也很不理想。
如果真想自己做,可以参考有关的传感器手册当中,“力”的传感器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钣金活做得还不错,看楼主条件简陋,很想知道钣金在剪裁和开孔的时候如何做到不变形的。

从大张铁皮剪下来一小条的时候不变形,折边做了个工具,角铁和木板把铁皮夹起来再折。 开方孔先用电钻打几个孔,再用剪刀剪,完后上锉刀,变形就用锤子敲平。

航空剪

类似下面这种结构,最好用角铁做,干洋铁匠没人家那些工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制作传感器的额精神可嘉。
提个建议,用成品传感器,精度和稳定度以及量程线性度都会好得多。这样 ...

搞这个为了自己搭建个试验平台学习加力和测力还有控制方法,只看书很难懂,实践遇到问题再看书比较容易学,看了一些控制方面的书,感觉实在是非常难看懂,必须数学好才行,我数学只有小学水平,根本看不懂,后来找了一本工程师写的才勉强能看懂点。

楼主:
找到个原理介绍的文章,CHROME浏览器自动翻译可以看。

网友:
楼主威武!!!
这样的钻研精神,没啥不能成的,我来膜拜一下。

网友:
为你的专研精神点赞,佩服

网友(2020-01-19):
楼主真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啊 顶一个

网友:
特别欣赏楼主因陋就简的制作,这是本论坛最有特色的地方,这种风格请一直保留下去,在这里本人没有半点取笑的地方,更多的是尊重。
注意到楼主这一次没有再用自制的电线了。
我一直收藏楼主的制作,下面这个图就是以前收藏的内容之一,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自制的电线:

让我佩服的是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制作的,其实这才是真正DIY精神。不象有些人什么都是买来的,那不是制作是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