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音箱怎么打开网罩

楼主(2019-12-16):
松下音箱怎么打开网罩,想清灰

网友:
估计是网罩四个小塑料白点里有小螺丝。试试看看。

网友:
使劲抠,卡口的

网友:
多数音箱罩都是卡扣的,可以在网上搜索卡扣结构看看,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我也有一对没拆开求解谢谢

网友A:
如图,先用罗丝刀探到A点附近转动罗丝刀,让罩子离开,如B处还有粘连,照样把罗丝刀伸到附近转90度

注意勿在一个点拼命拉出框网,这样塑料框极容易损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图,先用罗丝刀探到A点附近转动罗丝刀,让罩子离开,如B处还有粘连,照样把罗丝刀伸到附近转90度

实操照如下各图,注意图片序号才是操作顺序,注意勿在一个点拼命拉出框网,这样塑料框极容易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操照如下各图,注意图片序号才是操作顺序,注意勿在一个点拼命拉出框网,这样塑料框极容易损坏的

谢谢您的指点!我这个结构不太一样,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先用罗丝刀探到A点附近转动罗丝刀,让罩子离开,如B处还有粘连,照样把罗丝刀伸到附近转90度

注意勿在 ...

一直想清洗面罩苦于拆不开 谢谢

网友B:
这种面罩得用一字螺丝刀硬撬,面罩上有四个塑料腿插在箱体上,好像打的热熔胶,撬的时候注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面罩得用一字螺丝刀硬撬,面罩上有四个塑料腿插在箱体上,好像打的热熔胶,撬的时候注意点

谢谢 这款网罩不是平扣在箱体上而是镶嵌在里面,不好撬

网友:
不少的是内卡扣,十分难拆,我弄坏好几个,最后只能粘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款网罩不是平扣在箱体上而是镶嵌在里面,不好撬

好像上面两个角有大一点的空隙,用个钩子类的试试吧 我感觉想一点都不损伤面罩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C:
一般就是直接拉就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直接拉就出来了吧

主要这个没地儿下手

网友(2020-04-07):
不能拆
要清理的话
用东西架起来面网朝下
用 毛刷   沾水刷   多次就把灰洗出来了  、
还不伤喇叭   和里面的面板
死面的都下了胶   撬开必坏

我滴妈   扣这么多字  给分 赏点吧
就不完整了

网友(2022-08-24):
我的868织物网罩能拆下,就是高音网罩没法拆。。。。。

网友(2022-11-16):
这东西不能用螺丝刀或者金属的工具,要用塑料撬板才不会损坏箱体。

网友:
几十年过去了卡扣很脆,不小心就折了

网友:
我有个小先锋的音箱,也是找半天才发现是扣的,得用点巧力!

网友:
干嘛非要拆开,吹尘器这么大的洞一吹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