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亚都加湿器SC-M20遇到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9-12-16):
一台 YADU SC-M20 加湿器由于进水,将电源板烧坏,经检查MOS管、主控芯片BLT0101N等元件损坏。换上所有损坏的元件后,电源板依旧不能启动,以为BLT0101N不良(因在某宝上买的,不良很正常),又换了几片BLT0101N,还是不行,经反复检查,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维修陷入困境 ...... 。
测量发现BLT0101N的2脚Vcc只有1V左右,显然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于是试着在2脚上外加一个12V的电压,但还是不能启动,慢慢将电压提高到16V后,突然电源启动了,然后将外加电压去掉,电源仍然正常工作。关机后,将电容22μF/400V上的高压310V放尽,再开机,电源正常启动,此后无论何时开机电源都能正常启动。随后又换了几片BLT0101N,开机还是都不能启动,只要外加一个电压后,就能正常使用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难道电源管理芯片BLT0101N需要“激活”才能使用吗。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也发现有网友说换上BLT0101N后,电源不能工作,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检查稳压管是否击穿,拉低了集成芯片的工作电压。
是否与启动电阻大有关?微安级电流集成芯片无法工作。或50伏10微法电解轻微漏电。

楼主:
感谢柳版主的关注。
您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检查过了,也都正常,并且也替换试过。恰好在我的一堆破板子中就有一块一样的电源板,现象是相同的。主要奇怪的是只要外加电源正常启动后,就一切正常了,在宝上一共买了10片BLT0101N,用了4、5片都是这样奇怪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柳版主的关注。
您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检查过了,也都正常,并且也替换试过。恰好在我的一堆破板子中就有 ...

是启动电流不够,电阻有开路嫌疑或印版有虚焊,换一只500K--1M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启动电流不够,电阻有开路嫌疑或印版有虚焊,换一只500K--1M的试试。

电阻有开路嫌疑或印版有虚焊这都检查过了,没问题,也试着将启动电阻1.5M换成1M试过,还是不行。
还是前面所说,只要在BLT0101N的2脚上外加一个电源(16V),然后开机就能正常启动,此后去掉外加电源,无论怎样开机都能启动,此时如果再换一片BLT0101N还是不能启动,又重复外加电源的方法,一切又正常,试过两个板子都有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确实诡异,后面解决了吗?

算是解决了,只要芯片BLT0101N“激活”一次,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毛病,芯片长期存放休眠了?

网友C:
送电之前,5n60三条腿短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电之前,5n60三条腿短一下试试

有机会试试,谢谢。

网友:
启动电阻和电容

网友D:
请问楼主,能正常启动后,2脚的电压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正常启动后,2脚的电压为多少?

空载时,18V左右。

网友E:
奇怪,你的BLT0101怎么是原边的?我看到的http://www.doc88.com/p-37689800017.html是副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你的BLT0101怎么是原边的?我看到的http://www.doc88.com/p-37689800017.html是副边的。

这个图我也看到了,与我的这块板上的BLT0101N不一致。网上说 BLT0101N有两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也看到了,与我的这块板上的BLT0101N不一致。网上说 BLT0101N有两种。

你的那颗BLT0101N从脚位功能看似乎是一颗有点奇怪的原边驱动PWM IC。1脚驱动2脚启动兼VCC4脚电流检测8脚地这都正常,剩余5脚和7脚有点奇怪。5脚似乎是用于调整工作频率,这个也还好都有这么做的。7脚就有点奇怪了,似乎是FB电压检测或者兼顾了某种电压保护的检测。你这种情况好像是启动瞬间系统被拉死保护了,所以VCC上只能测得1V但是可以肯定芯片工作了,不然这个电压会到几十伏去。后来你加上外接电源,IC的供电能力强了输出电流也够驱动功率管工作,系统就正常了。表面上看MOS的驱动是电压驱动可是实际上也还是需要一定电流的。由于MOS结电容或者10uF已经被上过电了有残电存在,所以再次启动就不需要那么大电流了,再启动就没问题了。你可以在上电后完成后,关断电源充分给电容放电或者静置24小时看能否启动。从图纸上看高压主电容容量为了降成本也减的比较小,个人意见这个现象是由于主电容容量小点供电不是太足,然后MOS的结电容又有点大需要驱动电流要大点。启动瞬间MOS没有完全导通的时候IC判断检测有过流(或者过欠压之类)的问题令IC进入保护状态。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把10uF/50V的这只电解换成4.7uF/50V或者并个高压电容看看能否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那颗BLT0101N从脚位功能看似乎是一颗有点奇怪的原边驱动PWM IC。1脚驱动2脚启动兼VCC4脚电流检测8 ...

一开始我也考虑过你所说的这些情况,只要“激活”后,将电容22μF/400V上的主电压(310V)和2脚上的电容10μF/50V上的电压Vcc(18V)都完全放尽后,在开机无论空载还是带载都能正常启动。当时这块电源板修好后因没找到螺丝加上有别的事情放置了好几天,再装好后开机可以启动,现在这块电源板已经在正常使用了,加湿器只有晚上用几个小时,白天不用,已经用了一个星期了。就是因为这种奇怪的现象,才发了这个帖子。

从图上看5脚用于调整工作频率,7脚可能是FB吧。

网友F:
FR107及其相应元件是否良好?包括其线圈是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107及其相应元件是否良好?包括其线圈是否良好?

如果FR107及其相应元件包括其线圈或者其他元件有问题,为什么在BLT0101N的2脚上外加一个电压(16V)“激活”后,就能完全正常使用了?似乎所有的元件也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载时,18V左右。

谢谢!
查资料,BLT0101极可能有两种脚位,请注意,你的电路图与数据手册不一致可能是脚位不同的缘故,见网上搜索的截图中,方框内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查资料,BLT0101极可能有两种脚位,请注意,你的电路图与数据手册不一致可能是脚位不同的缘故, ...

注意到了,网上查询说BLT0101有两种,这两种管脚排列完全不同,不能相互替换,恰好我买的这种就是该加湿器所用的。
这是SC-M20加湿器的:
这是另一种的:

网友(2020-03-12):
引用 楼主:
注意到了,网上查询说BLT0101有两种,这两种管脚排列完全不同,不能相互替换,恰好我买的这种就是该加湿 ...

我的电路像是下面一种的,刚看到,有时间回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