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胆前级的并联稳压电源制作

楼主(2019-12-17):
在废品站看到了好多块不要了的电木板子,拿回家了寻思着用它制作一个正在凑合的胆前级的电源,说干就干拿出了铆钉以及铆钉片动手开铆。。。。。。先上一张电路图和铆钉吧。。。。。。

楼主:
上一个用铆钉铆成的电路板的样子。。。。。。

楼主:
这个前级电源的调整电压范围不错,如果输入320V输出可以在272-314V范围调整。。。。。。只是输入电压高了散热片就得加大。。。。。。

楼主:
这个前级电源的调整电压范围不错,如果输入360V输出可以在272-353V范围调整。。。。。。只是输入电压高了散热片就得加大。。。。。。

楼主:
这个用在前级上可以吧。。。。。。

网友:
输出225V50mA极限状态下,R1电阻的实际功耗至少10W,应选用至少15W功耗的电阻,图纸上标注的5W是用不住的。

网友A:
那台400伏电源坛子里见到好几次了。真想也搞一个

网友:
铆钉板算搭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台400伏电源坛子里见到好几次了。真想也搞一个

八百大洋一台 我也搞了一个 是真的好用 有软启动功能 还能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