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锡丝

楼主(2019-12-17):
最近给“狂烧友”做了一对7092分体机如期交工,仪器设备检测指标监听耳机试听声音个人认为已经很好只是用了迁住和阿尔法焊锡丝这位狂烧友没有听就说声音不好听,客户不满非要用所谓的西电御用的古董焊锡丝才会好听!我还真有这个铁轴焊锡丝很粗直径2MM结果全部换成这种焊锡同样的曲目同样的线材和箱子客户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我在仪器设备和监听耳机里面没有听出了任何差别仪器设备上面也没有任何改变!于是我就又换回来阿尔法结果用户还是听着非常好听 以前也遇到过这类人非要这种焊锡丝我就用国产70年代的古董焊锡丝从铁轴上面剪下来他就说非常好听 心理作用还是隔着屏幕真的能够分辨不同的焊锡丝?难道真有这种金耳朵吗???

网友:
玩音响最关键的不是音源,也不是音箱,而是电:水电偏冷,火电偏暖,核电偏硬,你只用来自新疆阿克苏的风电,宽松醇厚

网友:
(于是我就又换回来阿尔法结果用户还是听着非常好听)
这位狂烧友不是金耳朵。

忘了与哪位发烧友玄吹,我说要用含银焊锡是其次,重要的是电烙铁品牌与温度控制,更重要的是焊点焊锡温度下降时间的把握,焊锡凝固的结晶对音质影响极大,对着焊点吹气降温,那是不含糊的一口仙气轻重缓急难以把握。看看谁更玄。用哪种松树的松香,松树长在什么地方,更是秘籍,下次再说。

网友:
换回阿尔法,结果用户还是听着非常好听、、、

就那么回事了。。。

网友:
你把日本焊锡绕到西电的轴上给他,问他好不好听。
可能主要是卷轴的牌子影响了焊锡的音质,而不是锡本身

网友A:
不知道国外有这样的“狂烧友”没有?

网友B:
还听说过保险丝是胆机音质的关键 不知道是烧傻了还是确实如此:lol

网友:
能听出焊锡丝(化学成分)“声音”的,非金耳朵了,堪称神耳。这种神人应加入战场扫雷,不定能听出地雷埋设位置。

网友:
世上真有奇人,别不信。

网友:
要说器材到了一定的档次换电源线有作用我信,但焊丝吗。。。。。。。。。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商标上的字符对音质影响极大。

网友:
从此 从电梗,转变为焊丝梗

网友:
这哪里是用耳朵在听,纯粹是用心在听,心态变了,音质也就变了

网友:
这个不是金耳朵了,应该是钻石耳朵

网友:
你给客户说,刻意从火星上给他搬的焊锡丝,让他疯狂兴奋听听。

网友:
声音不对!电源线你这是用螺丝拧在开关上的没用焊锡。

网友C:
有这样的事?我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开着我的F U7推挽听着听着,听到晚上十点多,忽然间声音特别好听,声场有荡气回肠的感觉,这个现象以前都有过,我还以为是机器热身后的声音,但是前几天的机己经开了几个钟头,于是想到电压问题了,赶紧拿出万用表测量市电电压,240V!好了找到原来了,于是等二天把器电源牛接上220V端口原来我接了230V端口,白天的电压稳定,声音好听多了,到底是灯丝电压低了还是,前面的管电压低了还未去证实,电路是威廉斯,6N1十6N7十FU7,请火星老师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照我来说是无意中调出来自己喜欢的声音了。

网友:
        经常跟这种烧友打交道,时间长了你就了解了,烧友心理学,也是门学问。

网友:
其实 这种狂烧友 是有病 可以让他自己 试试 用铁丝接 220v 和 用铜丝 接220v 看一下 哪一种方法可以先让他触电身亡

网友:
我也玩了很多年 音响了 这种声音 都是主观的认识 再厉害的耳朵 也听不出来音响 保险丝 焊锡 都是扯淡

网友:
如果真那么厉害 可以试一下 拿一套音响给这个人听 不告诉他是什么牌子 如果知道是什么牌子 那就是厉害 如果不能 你想想 说其它的 都没有用

网友:
放音时能让路人距足,那么恭喜你,你的音响有了一定的水准,能让大家都说好,那你就是大师级别了,和机器的档次无关,和你造机的技术息息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国外有这样的“狂烧友”没有?

当然有,而且外国才是发源地。内地这些都是那边传来发扬光大的。含银焊锡就是外国先有的,发烧线材也是外国人制作的最正宗。

网友:
建议高烧友家用全部换成10平方以上的高档电源线,不然接插座的这段线用黄金造也没什么意义,可以听出什么电声音好的,最好是自己造发电厂,早期就被误导过,声音感觉不好难道是没有达到大师说的用银线?红铜线?还是没用西电电容?最后发现技术才是根本,同样的材料,两个人造出来的机器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网友:
老话重谈,没有结果的答案。记得央视有一叫  不可能 的节目,内容是有可能发生、有可能无法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听说过保险丝是胆机音质的关键 不知道是烧傻了还是确实如此:lol

原来用的保险丝质量不合格,会降压。换了正常的保险丝电压正常了肯定能听出区别。

当然不合格的保险丝可能是商家故意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用的保险丝质量不合格,会降压。换了正常的保险丝电压正常了肯定能听出区别。

这样确实有道理 但是我见过那些人追求所谓发烧保险丝 触点镀贵金属 金碧辉煌的 实在完全没必要 普通合格品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神经病发作——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水平太水了, 人家还能听出火电, 水电还是核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样的事?我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开着我的F U7推挽听着听着,听到晚上十点多,忽然间声音特别好听,声场 ...

可能是电压高了电流大了工作点也改变了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林子大了,啥鸟都有。

网友:
芙蓉牌怎么样呢

网友E:
音频上必须含银15%以上的焊锡才能听的入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频上必须含银15%以上的焊锡才能听的入耳

您试过纯银机么 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淘宝上有卖超级高级的保险丝,在广坛也有卖过,一根好像1000大洋,提升音质大大地。哈哈

网友:
千注焊锡丝出来的声音都不好听?让我等用杂牌含铅焊锡丝的怎么活啊?

网友: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盲听,如果可以听出来,我当神崇拜。如果知道用什么才有感觉,那只是心里暗示罢了。

网友:
是有区别的

网友:
大师!神了

网友:
我发现了个秘密,居然火星大师和我一样,也不是金耳朵。

网友:
记得南京产的蛋机元件腿拧到一起用电阻焊。没用焊锡声咋样啊?

网友:
我可愿意看关于音响发烧的故事了;越玄越有意思;
讲究焊锡的……还是第一次听到;好!以前听到过换几百元一个的电源插座的;

网友:
楼主最后一句话是重点 不是心理作用的话 隔着屏幕也能听出区别 这耳朵没谁了 建议派专人研究这位烧友的听觉系统 为科学和国防事业做贡献

网友(2020-01-31):
到处都是有故弄玄虚的假行家。

网友:
我常年使用国产优质工业卷轴焊锡丝,含银量百分之3和4两款,无铅。主要考虑健康问题和户外低温抗拉问题,音质不在考虑之列,但会跟客户说我用含银锡是为了音质。

网友:
玄学,要不也不能算是烧友。呵呵

网友:
含银锡除了环保,物化性能也是最好的,所以在电子行业大量应用。作为最廉价的贵金属,银的导电和导热性最好,延展性仅次于金,排第二, 曾经做实验把99%纯银电极用铜丝捆在烙铁芯上当烙铁头用,在木板上放几个分析纯级的锡粒,发现纯银电极把锡粒熔化后,锡的颜色逐渐变黄,熔点变高了,纯银电极已不能把锡熔化了,仔细一看纯银电极头部明显少了一块。熔化的液态锡能迅速的把银溶解形成锡银合金。含银锡是专利,配方也一定是通过严格测试及经过各种认证的。种类也很多,看具体用途,有含银3% 3.8的,还有0点几的

网友:
除了锡银铜,还有锡银铅,共晶焊锡, 锡铅镉 铋 组合的低温合金,铅银(PB98 AG2)合金等等。